[其他ST产品] STM32使用外部晶振并设置主频为48M

楼主(2023-07-26):
因为项目上对时钟要求不高,只需要用到一个9600波特率的串口和一些普通IO口,下面是简单的使用方法。

void MYRCC_DeInit(void)
{
    RCC->APB1RSTR = 0x00000000;//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HBENR = 0x00000014;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CR |= 0x0000000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ON
    RCC->CFGR &= 0xF8FF0000;   //复位SW[1:0],HPRE[3:0],PPRE1[2:0],PPRE2[2:0],ADCPRE[1:0],MCO[2:0]
    RCC->CR &= 0xFEF6FFFF;     //复位HSEON,CSSON,PLLON
    RCC->CR &= 0xFFFBFFFF;     //复位HSEBYP
    RCC->CFGR &= 0xFF80FFFF;   //复位PLLSRC, PLLXTPRE, PLLMUL[3:0] and USBPRE
    RCC->CIR = 0x00000000;     //关闭所有中断
    //配置向量表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0x20000000,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0x08000000, 0x0);
#endif
}

void Stm32_Clock_Init(u8 PLL)
{
    unsigned char temp = 0;
    MY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R |= 0x00000001; //内部高速时钟使能HSION
    while(!(RCC->CR >> 1)); //等待内部时钟就绪
    RCC->CFGR = 0X00000400;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PLL -= 2; //抵消2个单位
    RCC->CFGR |= PLL << 18; //设置PLL值 2~16
    RCC->CFGR |= 0 << 16;         //PLLSRC ON  HSI经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时钟
    FLASH->ACR |= 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 |= 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 >> 25)); //等待PLL锁定
    RCC->CFGR |= 0x000000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 != 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 = RCC->CFGR >> 2;
        temp &= 0x03;
    }
}

int main(void)
{
    int i;
    Stm32_Clock_Init(1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49, 48 - 1);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while(1)
    {
        printf("hello\r\n");
        delay_ms(1000);
    }
}

楼主:
为了保证系统时钟的delay函数正常,还需要在system_stm32f10x.c中注释掉原有的时钟#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并改为#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网友A(2023-12-29):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B: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C: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D: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E: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F:
一般PCB是V-CUT,

网友G: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H: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I: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H: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