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使用CubeMX创建工程

楼主(2023-07-26):
ctrl+N新建一个工程。
选择芯片,左边可以筛选。

楼主:
选择晶振输入:

楼主:
设置时钟树:

楼主:
设置PB5和PE5为输出:

楼主:
设置引脚初始低电平,推挽输出,无上下拉,最高速度(50MHz)

楼主:
设置工程属性:

楼主:
生成完成:

楼主:
生成的代码添加两行修改GPIO的代码:

楼主:
下载验证,精英板的两个灯一亮一灭,使用CubeMX创建工程成功!

网友A(2023-09-09):
用STM32CubeMX怎么配置串口的接收中断

网友B:
stm32cubemx生成代码不自动打开keil5?

网友C:
STM32CubeMX提供了详细的用户手册和在线文档,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使用方法

网友D:
CubeMX可以生成初始化代码和配置文件(如HAL库、CMSIS驱动、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等)

网友E:
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通不过,什么原因

网友F:
STM32CubeMX还提供了一些高级功能,如时序图、时钟配置、电源管理、中断管理等,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优化系统性能。

网友G:
极大地简化STM32微控制器的配置和初始化过程,提高开发效率,降低开发难度。

网友H: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的工具,用于配置和初始化STM32微控制器的C代码生成器。

网友I:
使用STM32CubeMX,开发者可以通过可视化界面选择所需的外设和功能,并进行相应的配置。它支持多种MCU系列和型号,并提供了丰富的外设选项,如GPIO、UART、SPI、I2C、定时器等。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灵活配置,并生成初始化代码和驱动库,以便在开发中使用。

网友J:
如何利用STM32CubeMX进行STM32开发

网友K:
cubemx配置起来十分方便,但是不利于理解工作原理

网友E:
STM32CubeMX提供了丰富的外设配置选项,包括GPIO、ADC、USART、SPI、I2C等,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外设,并设置外设参数

网友L:
它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配置和初始化STM32微控制器,生成相应的代码框架,并提供丰富的驱动库和中间件组件,简化了嵌入式软件开发的过程。

网友J:
STM32CubeMX如何返回操作

网友M:
用STM32CubeMx创建的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N:
stm32cubemx工程配置的优势

网友O:
它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界面,使用户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配置和生成STM32微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和配置文件。

网友P:
STM32CubeMX是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一款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A:
STM32CubeMX还支持多种编译器和调试器,如Keil uVision、IAR EWARM等,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编译器和调试器。

网友Q:
使用STM32CubeMX可以简化开发流程,提高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R:
引用 网友E:
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通不过,什么原因

报什么提示呢?

网友S:
通过图形化界面,方便地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引脚、时钟树以及电源设置等,无需手动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S:
使用STM32CubeMX创建STM32F103工程时,需要注意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正确配置硬件和时钟树、导入必要的库文件、选择合适的工程模板以及正确配置项目管理等方面。

网友T:
使用STM32CubeMX可以大幅提高开发效率,降低开发难度,尤其是对于刚接触STM32的新手。

网友U:
使用STM32CubeMX可以方便地创建、打开和保存项目,以及对多个项目进行管理。确保正确配置项目管理,方便后续的项目维护和优化。

网友V:
STM32CubeMX可以生成符合要求的C初始化代码,包括外设初始化、中断配置等。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工程模板,生成对应的C代码文件。

网友W:
cubeMX创建工程速度非常的快

网友X(2024-05-12):
cubemx确实提高效率

网友Y:
Cubemx 可以非常快速地创建项目

网友Z(2024-09-2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AA: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AB: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AC: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AD: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AE: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AF: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AG: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AH: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AI: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