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一键下载电路导致的单片机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3-07-26):
使用的正点原子精英版的电路,直接使用那种4线的stlink给单片机供电+下载程序,发现能够正常下载,但死活不运行程序。
一键下载电路如图~

楼主:
当时没有使用USB串口功能,所以没有接入5V供电,导致了RTS和DTR引脚悬空,测量电压均为2.69V,即BOOT0被拉高,单片机的启动模式变成了从ISP下载。

插上5V供电一切正常~

网友A(2023-09-26):
STM32单片机的一键下载电路可能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运行的原因可能包括电路设置不当、启动模式设置不当以及供电问题等。

网友B:
检查硬件电路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C:
复位一下呢

网友D:
供电的问题?

网友D:
你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E:
可能是硬件电路存在故障

网友F:
启动模式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