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连不上JTAG的调试

楼主(2023-07-30):
现象描述
画了一块STM32F4的板子,回来后自己手工焊的。上电后连不上SWJ,提示

STM32 (connect):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换成JTAG连接,提示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问题排除
JTAG连接其他电路板正常,说明JTAG配置没有问题。
又焊了一块电路板,问题依旧,说明是芯片损坏的概率较小。
示波器抓TDO引脚的波形,一直是高电平,说明CPU没有输出,怀疑是STM32没有工作。
用示波器看了CPU各个关键引脚的电压,没有问题。
对照最小系统的引脚图,发现VCAP_1和VCAP_2忘了接电容。通过飞线接两个电容,一块电路板能正确连上了,另一块问题依旧。
用烙铁把STM32引脚又拉了一遍,问题解决。
问题原因
忘了画VCAP_1和VCAP_2的2.2uF电容,导致STM32不能正常工作。
焊接水平还是太菜,有条件还是找厂家SMT吧。

网友A:
对,也被这个cap电容坑过,但是GD32F450好像可以不用这个电容,所以基于F450改的板子被坑了

网友B:
看看电源电压够不够,再看看烧录软的设置对不对,是不是有个解锁的设置

网友C:
考虑更换调试器或芯片

网友D:
检查JTAG调试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连接线正确连接,且连接口没有损坏。确保连接线没有损坏或断裂,连接口没有氧化或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F:
需要在微控制器的引脚上设置正确的引脚功能,以启用调试模式

网友:
可能需要在芯片内部进行配置才能启用JTAG调试功能。

网友G:
某些引脚可能默认被用作其他功能而不是JTAG接口,需要在芯片的引脚复用功能中进行设置

网友H:
确保使用的调试器与目标芯片兼容。

网友I:
板子的问题吧,好像用Jlink的话要用电源供电的。。

网友J:
STM32微控制器和JTAG调试器都有足够的电源供应

网友K:
检查连接线是否插好、连接是否稳定,以及是否遵循正确的引脚映射。

网友:
在调试软件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接口(如JTAG)和配置了正确的连接参数

网友L:
选择合适的调试接口SWJ或JTAG

网友M:
1 确定方向及线序没有错误 2 +3.3V电源是否正常 3 MCU是否短路或损坏

网友N:
连接线是否插好、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O:
检查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到正确的引脚,并确保没有松动或损坏的连接。

网友P:
JTAG调试器没有正确连接到STM32单片机

网友Q:
在计算机上安装并配置正确的调试驱动程序是保证JTAG调试连接成功的关键

网友R:
不足或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调试连接失败。建议使用外部稳压电源并确保电源电压符合芯片要求。

网友S(2024-03-01):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T:
影响控制IC

网友U: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V: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W: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X: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Y: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Z: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AA: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