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 F7的MAC层过滤使用+实例代码

楼主(2023-07-26):
前景描述
我司的以太网实现是LAN8720搭配片上MAC层做的,协议栈用LWIP

这种做法应该还是蛮常见的,反正不是LAN8720就是DP83864,再不然就是硬件协议栈的W5500了

想想还是有MAC层过滤比较好,随手翻了翻它的手册,W5500好像是没得MAC层过滤的

假如数据速率比较高,数据量大,而且外面还有乱七八糟无关的数据往板卡送,我也不知道用这个片子到底好不好

LAN8720也不好改了,就继续用吧

好好在,发给板卡的数据的MAC还是有特征的,我只需要过滤发送方MAC地址的前3个字节,也就是特定的厂家那段

MAC地址的科普知识这里就不过多描述了,我们直奔主题

怎么用STM32 F7的片上MAC做MAC层过滤

写这个的目的,就是我搜了搜,没看见有人写这个MAC层过滤功能,具体代码怎么写才能用

楼主:
知识科普-STM32的片上MAC
STM32 F7的MAC层过滤方式有三种(说人话的直白解释,中文手册其实也翻译的不好)
精确过滤(手册上叫单播目标/源地址过滤)
粗糙过滤(手册上叫Hash表过滤)
特殊过滤(广播,组播过滤等等特殊的过滤)
我这里着重说第1种和第3种

STM32 F7可以存4个MAC地址

其中MAC地址0是自己的MAC,其他三个可以用来做过滤

楼主:
网络数据包通过PHY进入STM32的MAC,MAC层是可以对目的地址/源地址检查并过滤掉没得用的数据的,默认的HAL库库函数HAL_ETH_Init中
有一个static的函数
static void ETH_MACDMAConfig(ETH_HandleTypeDef *heth, uint32_t err)
会帮你在初始化网络功能时初始化默认的MAC层功能:
关闭源地址过滤
不接收所有数据
接收广播帧
打开目的地地址过滤
单播数据精确过滤
组播数据精确过滤
Hash表过滤关闭

楼主:
其他的功能自行研究,我这里捡重要的说
static void ETH_MACDMAConfig(ETH_HandleTypeDef *heth, uint32_t err)
{
  ETH_MACInitTypeDef macinit;
  ETH_DMAInitTypeDef dmainit;
  uint32_t tmpreg = 0;

  if (err != ETH_SUCCESS) /* Auto-negotiation failed */
  {
    /* Set Ethernet duplex mode to Full-duplex */
    (heth->Init).Duplex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 Set Ethernet speed to 100M */
    (heth->Init).Speed = ETH_SPEED_100M;
  }

  /* Ethernet MAC default initialization **************************************/
  macinit.Watchdog = ETH_WATCHDOG_ENABLE;
  macinit.Jabber = ETH_JABBER_ENABLE;
  macinit.InterFrameGap = ETH_INTERFRAMEGAP_96BIT;
  macinit.CarrierSense = ETH_CARRIERSENCE_ENABLE;
  macinit.ReceiveOwn = ETH_RECEIVEOWN_ENABLE;
  macinit.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if(heth->Init.ChecksumMode == ETH_CHECKSUM_BY_HARDWARE)
  {
    macinit.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AOD_ENABLE;
  }
  else
  {
    macinit.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AOD_DISABLE;
  }
//这一段是MAC层过滤的设置,下面是DMA的,那个用默认的就可以
  macinit.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DISABLE;
  macinit.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DISABLE;
  macinit.BackOffLimit = ETH_BACKOFFLIMIT_10;
  macinit.DeferralCheck = ETH_DEFFERRALCHECK_DISABLE;
  macinit.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macinit.SourceAddrFilter = ETH_SOURCEADDRFILTER_DISABLE;
  macinit.PassControlFrames = ETH_PASSCONTROLFRAMES_BLOCKALL;
  macinit.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macinit.DestinationAddrFilter = ETH_DESTINATIONADDRFILTER_NORMAL;
  macinit.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_MODE_DISABLE;
  macinit.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macinit.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macinit.HashTableHigh = 0x0;
  macinit.HashTableLow = 0x0;
  macinit.PauseTime = 0x0;
  macinit.ZeroQuantaPause = ETH_ZEROQUANTAPAUSE_DISABLE;
  macinit.PauseLowThreshold = ETH_PAUSELOWTHRESHOLD_MINUS4;
  macinit.UnicastPauseFrameDetect = ETH_UNICASTPAUSEFRAMEDETECT_DISABLE;
  macinit.ReceiveFlowControl = ETH_RECEIVEFLOWCONTROL_DISABLE;
  macinit.TransmitFlowControl = ETH_TRANSMITFLOWCONTROL_DISABLE;
  macinit.VLANTagComparison = ETH_VLANTAGCOMPARISON_16BIT;
  macinit.VLANTagIdentifier = 0x0;

  /*------------------------ ETHERNET MACCR Configuration --------------------*/
  /* Get the ETHERNET MACCR value */
  tmpreg = (heth->Instance)->MACCR;
  /* Clear WD, PCE, PS, TE and RE bits */
  tmpreg &= ETH_MACCR_CLEAR_MASK;
  /* Set the WD bit according to ETH Watchdog value */
  /* Set the JD: bit according to ETH Jabber value */
  /* Set the IFG bit according to ETH InterFrameGap value */
  /* Set the DCRS bit according to ETH CarrierSense value */
  /* Set the FES bit according to ETH Speed value */
  /* Set the DO bit according to ETH ReceiveOwn value */
  /* Set the LM bit according to ETH LoopbackMode value */
  /* Set the DM bit according to ETH Mode value */
  /* Set the IPCO bit according to ETH ChecksumOffload value */
  /* Set the DR bit according to ETH RetryTransmission value */
  /* Set the ACS bit according to ETH AutomaticPadCRCStrip value */
  /* Set the BL bit according to ETH BackOffLimit value */
  /* Set the DC bit according to ETH DeferralCheck value */
  tmpreg |= (uint32_t)(macinit.Watchdog |
                       macinit.Jabber |
                       macinit.InterFrameGap |
                       macinit.CarrierSense |
                       (heth->Init).Speed |
                       macinit.ReceiveOwn |
                       macinit.LoopbackMode |
                       (heth->Init).DuplexMode |
                       macinit.ChecksumOffload |
                       macinit.RetryTransmission |
                       macinit.AutomaticPadCRCStrip |
                       macinit.BackOffLimit |
                       macinit.DeferralCheck);

  /* Write to ETHERNET MACCR */
  (heth->Instance)->MACCR = (uint32_t)tmpreg;

  /* Wait until the write operation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least four TX_CLK/RX_CLK clock cycles */
  tmpreg = (heth->Instance)->MACCR;
  HAL_Delay(ETH_REG_WRITE_DELAY);
  (heth->Instance)->MACCR = tmpreg;

  /*----------------------- ETHERNET MACFFR Configuration --------------------*/
  /* Set the RA bit according to ETH ReceiveAll value */
  /* Set the SAF and SAIF bits according to ETH SourceAddrFilter value */
  /* Set the PCF bit according to ETH PassControlFrames value */
  /* Set the DBF bit according to ETH 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value */
  /* Set the DAIF bit according to ETH DestinationAddrFilter value */
  /* Set the PR bit according to ETH PromiscuousMode value */
  /* Set the PM, HMC and HPF bits according to ETH MulticastFramesFilter value */
  /* Set the HUC and HPF bits according to ETH UnicastFramesFilter value */
  /* Write to ETHERNET MACFFR */
  (heth->Instance)->MACFFR = (uint32_t)(macinit.ReceiveAll |
                                        macinit.SourceAddrFilter |
                                        macinit.PassControlFrames |
                                        macinit.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macinit.DestinationAddrFilter |
                                        macinit.PromiscuousMode |
                                        macinit.MulticastFramesFilter |
                                        macinit.UnicastFramesFilter);

   /* Wait until the write operation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least four TX_CLK/RX_CLK clock cycles */
   tmpreg = (heth->Instance)->MACFFR;
   HAL_Delay(ETH_REG_WRITE_DELAY);
   (heth->Instance)->MACFFR = tmpreg;

   /*--------------- ETHERNET MACHTHR and MACHTLR Configuration --------------*/
   /* Write to ETHERNET MACHTHR */
   (heth->Instance)->MACHTHR = (uint32_t)macinit.HashTableHigh;

   /* Write to ETHERNET MACHTLR */
   (heth->Instance)->MACHTLR = (uint32_t)macinit.HashTableLow;
   /*----------------------- ETHERNET MACFCR Configuration -------------------*/

   /* Get the ETHERNET MACFCR value */
   tmpreg = (heth->Instance)->MACFCR;
   /* Clear xx bits */
   tmpreg &= ETH_MACFCR_CLEAR_MASK;

   /* Set the PT bit according to ETH PauseTime value */
   /* Set the DZPQ bit according to ETH ZeroQuantaPause value */
   /* Set the PLT bit according to ETH PauseLowThreshold value */
   /* Set the UP bit according to ETH UnicastPauseFrameDetect value */
   /* Set the RFE bit according to ETH ReceiveFlowControl value */
   /* Set the TFE bit according to ETH TransmitFlowControl value */
   tmpreg |= (uint32_t)((macinit.PauseTime << 16) |
                        macinit.ZeroQuantaPause |
                        macinit.PauseLowThreshold |
                        macinit.UnicastPauseFrameDetect |
                        macinit.ReceiveFlowControl |
                        macinit.TransmitFlowControl);

   /* Write to ETHERNET MACFCR */
   (heth->Instance)->MACFCR = (uint32_t)tmpreg;

   /* Wait until the write operation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least four TX_CLK/RX_CLK clock cycles */
   tmpreg = (heth->Instance)->MACFCR;
   HAL_Delay(ETH_REG_WRITE_DELAY);
   (heth->Instance)->MACFCR = tmpreg;

   /*----------------------- ETHERNET MACVLANTR Configuration ----------------*/
   /* Set the ETV bit according to ETH VLANTagComparison value */
   /* Set the VL bit according to ETH VLANTagIdentifier value */
   (heth->Instance)->MACVLANTR = (uint32_t)(macinit.VLANTagComparison |
                                            macinit.VLANTagIdentifier);

    /* Wait until the write operation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least four TX_CLK/RX_CLK clock cycles */
    tmpreg = (heth->Instance)->MACVLANTR;
    HAL_Delay(ETH_REG_WRITE_DELAY);
    (heth->Instance)->MACVLANTR = tmpreg;

    /* Ethernet DMA default initialization ************************************/
    dmainit.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
    dmainit.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ENABLE;
    dmainit.FlushReceivedFrame = ETH_FLUSHRECEIVEDFRAME_ENABLE;
    dmainit.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ENABLE;
    dmainit.TransmitThresholdControl = ETH_TRANSMITTHRESHOLDCONTROL_64BYTES;
    dmainit.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dmainit.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DISABLE;
    dmainit.ReceiveThresholdControl = ETH_RECEIVEDTHRESHOLDCONTROL_64BYTES;
    dmainit.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RTE_ENABLE;
    dmainit.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dmainit.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dmainit.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dmainit.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dmainit.EnhancedDescriptorFormat = ETH_DMAENHANCEDDESCRIPTOR_ENABLE;
    dmainit.DescriptorSkipLength = 0x0;
    dmainit.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1_1;

    /* Get the ETHERNET DMAOMR value */
    tmpreg = (heth->Instance)->DMAOMR;
    /* Clear xx bits */
    tmpreg &= ETH_DMAOMR_CLEAR_MASK;

    /* Set the DT bit according to ETH 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value */
    /* Set the RSF bit according to ETH ReceiveStoreForward value */
    /* Set the DFF bit according to ETH FlushReceivedFrame value */
    /* Set the TSF bit according to ETH TransmitStoreForward value */
    /* Set the TTC bit according to ETH TransmitThresholdControl value */
    /* Set the FEF bit according to ETH ForwardErrorFrames value */
    /* Set the FUF bit according to ETH 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value */
    /* Set the RTC bit according to ETH ReceiveThresholdControl value */
    /* Set the OSF bit according to ETH SecondFrameOperate value */
    tmpreg |= (uint32_t)(dmainit.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dmainit.ReceiveStoreForward |
                         dmainit.FlushReceivedFrame |
                         dmainit.TransmitStoreForward |
                         dmainit.TransmitThresholdControl |
                         dmainit.ForwardErrorFrames |
                         dmainit.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dmainit.ReceiveThresholdControl |
                         dmainit.SecondFrameOperate);

    /* Write to ETHERNET DMAOMR */
    (heth->Instance)->DMAOMR = (uint32_t)tmpreg;

    /* Wait until the write operation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least four TX_CLK/RX_CLK clock cycles */
    tmpreg = (heth->Instance)->DMAOMR;
    HAL_Delay(ETH_REG_WRITE_DELAY);
    (heth->Instance)->DMAOMR = tmpreg;

    /*----------------------- ETHERNET DMABMR Configuration ------------------*/
    /* Set the AAL bit according to ETH AddressAlignedBeats value */
    /* Set the FB bit according to ETH FixedBurst value */
    /* Set the RPBL and 4*PBL bits according to ETH RxDMABurstLength value */
    /* Set the PBL and 4*PBL bits according to ETH TxDMABurstLength value */
    /* Set the Enhanced DMA descriptors bit according to ETH EnhancedDescriptorFormat value*/
    /* Set the DSL bit according to ETH DesciptorSkipLength value */
    /* Set the PR and DA bits according to ETH DMAArbitration value */
    (heth->Instance)->DMABMR = (uint32_t)(dmainit.AddressAlignedBeats |
                                          dmainit.FixedBurst |
                                          dmainit.RxDMABurstLength |    /* !! if 4xPBL is selected for Tx or Rx it is applied for the other */
                                          dmainit.TxDMABurstLength |
                                          dmainit.EnhancedDescriptorFormat |
                                          (dmainit.DescriptorSkipLength << 2) |
                                          dmainit.DMAArbitration |
                                          ETH_DMABMR_USP); /* Enable use of separate PBL for Rx and Tx */

     /* Wait until the write operation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least four TX_CLK/RX_CLK clock cycles */
     tmpreg = (heth->Instance)->DMABMR;
     HAL_Delay(ETH_REG_WRITE_DELAY);
     (heth->Instance)->DMABMR = tmpreg;

     if((heth->Init).RxMode == ETH_RXINTERRUPT_MODE)
     {
       /* Enable the Ethernet Rx Interrupt */
       __HAL_ETH_DMA_ENABLE_IT((heth), ETH_DMA_IT_NIS | ETH_DMA_IT_R);
     }

     /* Initialize MAC address in ethernet MAC */
     ETH_MACAddressConfig(heth, ETH_MAC_ADDRESS0, heth->Init.MACAddr);
}

楼主:
这里我就要稍微吐槽一下HAL库了
MAC层过滤的设置没有预留接口出来,有设置MAC地址的函数

static void ETH_MACAddressConfig(ETH_HandleTypeDef *heth, uint32_t MacAddr, uint8_t *Addr)

就不多做一个设置MAC层过滤的函数嘛,连后面用到的宏定义都有~~

木有办法,自己编一个初始化MAC层过滤的函数吧

其实也就是把上面这个ETH_MACDMAConfig函数分离成两个单独的设置函数,再编一个设置MAC层过滤的函数

楼主:
开启MAC层过滤的初始化代码
uint8_t ETH_MAC_Setting(ETH_HandleTypeDef *heth)
{
    ETH_MACInitTypeDef macinit;
    /* Ethernet MAC default initialization **************************************/
    macinit.Watchdog = ETH_WATCHDOG_ENABLE;
    macinit.Jabber = ETH_JABBER_ENABLE;
    macinit.InterFrameGap = ETH_INTERFRAMEGAP_96BIT;
    macinit.CarrierSense = ETH_CARRIERSENCE_ENABLE;
    macinit.ReceiveOwn = ETH_RECEIVEOWN_ENABLE;
    macinit.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if (heth->Init.ChecksumMode == ETH_CHECKSUM_BY_HARDWARE)
    {
        macinit.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AOD_ENABLE;
    }
    else
    {
        macinit.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AOD_DISABLE;
    }
    macinit.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ENABLE;          //使能重传
    macinit.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ENABLE;          //使能自动去除
    macinit.BackOffLimit = ETH_BACKOFFLIMIT_10;
    macinit.DeferralCheck = ETH_DEFFERRALCHECK_DISABLE;
    macinit.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不接收所有包
    macinit.SourceAddrFilter = ETH_SOURCEADDRFILTER_NORMAL_ENABLE; //源地址过滤
    macinit.PassControlFrames = ETH_PASSCONTROLFRAMES_BLOCKALL;
    macinit.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DISABLE; //广播不接收
    macinit.DestinationAddrFilter = ETH_DESTINATIONADDRFILTER_NORMAL; //目的地址过滤
    macinit.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_MODE_DISABLE; //混乱模式
    macinit.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多播过滤
    macinit.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单播过滤
    macinit.HashTableHigh = 0x0; //Hash表高位
    macinit.HashTableLow = 0x0; //Hash表低位
    macinit.PauseTime = 0x0;
    macinit.ZeroQuantaPause = ETH_ZEROQUANTAPAUSE_DISABLE;
    macinit.PauseLowThreshold = ETH_PAUSELOWTHRESHOLD_MINUS4;
    macinit.UnicastPauseFrameDetect = ETH_UNICASTPAUSEFRAMEDETECT_ENABLE;
    macinit.ReceiveFlowControl = ETH_RECEIVEFLOWCONTROL_DISABLE; //接收流控
    macinit.TransmitFlowControl = ETH_TRANSMITFLOWCONTROL_DISABLE; //发送流控
    macinit.VLANTagComparison = ETH_VLANTAGCOMPARISON_16BIT;
    macinit.VLANTagIdentifier = 0x0;

    return HAL_ETH_ConfigMAC(heth, &macinit);
}

楼主:
默认的MAC层 DMA初始化函数
uint8_t ETH_DMA_Setting(ETH_HandleTypeDef *heth)
{
    ETH_DMAInitTypeDef dmainit;
    /* Ethernet DMA default initialization ************************************/
    dmainit.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
    dmainit.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ENABLE;
    dmainit.FlushReceivedFrame = ETH_FLUSHRECEIVEDFRAME_ENABLE;
    dmainit.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ENABLE;
    dmainit.TransmitThresholdControl = ETH_TRANSMITTHRESHOLDCONTROL_64BYTES;
    dmainit.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dmainit.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DISABLE;
    dmainit.ReceiveThresholdControl = ETH_RECEIVEDTHRESHOLDCONTROL_64BYTES;
    dmainit.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RTE_ENABLE;
    dmainit.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dmainit.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dmainit.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dmainit.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dmainit.EnhancedDescriptorFormat = ETH_DMAENHANCEDDESCRIPTOR_ENABLE;
    dmainit.DescriptorSkipLength = 0x0;
    dmainit.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1_1;
    uint8_t res =  HAL_ETH_ConfigDMA(heth, &dmainit);
    if ((heth->Init).RxMode == ETH_RXINTERRUPT_MODE)
    {
        /* Enable the Ethernet Rx Interrupt */
        __HAL_ETH_DMA_ENABLE_IT((heth), ETH_DMA_IT_NIS | ETH_DMA_IT_R);
    }
    return res;
}

楼主:
用来设置MAC地址的函数(其实就是把库函数的static函数取出来直接用了)
//heth: HAL句柄
//MacAddr:哪个MAC地址(ETH_MAC_ADDRESS0-3)
//Addr: MAC地址的uint8_t数组
static void ETH_MAC_ADDR_Config(ETH_HandleTypeDef *heth, uint32_t MacAddr, uint8_t *Addr)
{
    uint32_t tmpreg;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TH_MAC_ADDRESS0123(MacAddr));

    /* Calculate the selected MAC address high register */
    tmpreg = ((uint32_t) Addr[5] << 8) | (uint32_t) Addr[4];
    /* Load the selected MAC address high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 ((uint32_t) (ETH_MAC_ADDR_HBASE + MacAddr))) = tmpreg;
    /* Calculate the selected MAC address low register */
    tmpreg = ((uint32_t) Addr[3] << 24) | ((uint32_t) Addr[2] << 16) | ((uint32_t) Addr[1] << 8) | Addr[0];

    /* Load the selected MAC address low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 ((uint32_t) (ETH_MAC_ADDR_LBASE + MacAddr))) = tmpreg;
}

楼主:
然后到最最重要的MAC层过滤设置
以MAC1为例

楼主:
注意看红框的描述
功能很好用,可以过滤源地址/目的地址,还可以做掩码功能

楼主:
设置MAC层过滤的代码
static void ETH_MAC_Filter_Setting(ETH_HandleTypeDef *heth,ST_ETH_PAR * para)
{
    //设置本机MAC地址
    ETH_MAC_ADDR_Config(heth, ETH_MAC_ADDRESS0, heth->Init.MACAddr);
    //设置UDP-A的对方MAC地址
    ETH_MAC_ADDR_Config(heth, ETH_MAC_ADDRESS1,para->UDP_A_MAC);
    (heth->Instance)->MACA1HR|=0xC0000000;//需要完全匹配UDP-A的对方MAC才接收
    //设置UDP-B的对方MAC地址
    ETH_MAC_ADDR_Config(heth, ETH_MAC_ADDRESS2,para->UDP_B_MAC);
    (heth->Instance)->MACA2HR|=0xC0000000;//需要完全匹配UDP-A的对方MAC才接收
}

楼主:
我这里是**为我的两个UDP精确过滤接收到的源地址
所以AE位设置为1,SA设置为1,MBC全部为0(MAC地址全部检查)

假如我**过滤MAC中特定的厂家字段
例如某个MAC地址
01-02-03-04-05-06

其中01-02-03就是厂家字段

那么代码要这样修改(MBC的第29位,28位,27位置1)
这样MAC层就不会检查MAC地址里后3个字节(04-05-06)
但是会检查前3个字节,也就是厂家字段
这里需要注意MAC地址的字节序

static void ETH_MAC_Filter_Setting(ETH_HandleTypeDef *heth,ST_ETH_PAR * para)
{
    //设置本机MAC地址
    ETH_MAC_ADDR_Config(heth, ETH_MAC_ADDRESS0, heth->Init.MACAddr);
    //设置UDP-A的对方MAC地址
    ETH_MAC_ADDR_Config(heth, ETH_MAC_ADDRESS1,para->UDP_A_MAC);
    (heth->Instance)->MACA1HR|=0xF8000000;//需要匹配厂家字段
    //设置UDP-B的对方MAC地址
    ETH_MAC_ADDR_Config(heth, ETH_MAC_ADDRESS2,para->UDP_B_MAC);
    (heth->Instance)->MACA2HR|=0xF8000000;//需要匹配厂家字段
}

楼主:
然后这些函数的调用顺序按:
1. HAL_ETH_Init
2. ETH_MAC_Setting
3. ETH_DMA_Setting
4. ETH_MAC_Filter_Setting

最后关于HASH表过滤
参考这位兄弟的帖子https://blog.csdn.net/freege9/article/details/91044630

他是F429的,不过原理类似
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用你**过滤的MAC传递到一个Hash计算函数里,得到一个值,通过这个值产生“映射”关系来过滤MAC地址,所以这个并不是精确的,因为可能会重复~~

楼主:
HASH函数
函数
/ STM32 MACHASH - Copyright (C) 2014-2018 Clive Turvey (sourcer32@gmail.com)
//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uint32_t Rev32(uint32_t x)
{
  uint32_t y;
  int i;

  y = 0;

  for(i=0; i<32; i++)
    if (x & (1 << i))
      y |= 1 << (31 - i);

  return(y);
}

uint32_t MacHash(const uint8_t *Mac) // sourcer32@gmail.com
{
  int i, j;
  uint32_t Crc;

  Crc = 0xFFFFFFFF;

  for(j=0; j<6; j++)
  {
    Crc = Crc ^ (uint32_t)Mac[j];

    for(i=0; i<8; i++)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 Reversed 0x04C11DB7
      else
        Crc = (Crc >> 1);
  }

  return(Rev32(~Crc) >> 26); // Get High order 6-bit in reversed/inverted CRC
}

uint32_t MacHashFast(const uint8_t *Mac) // sourcer32@gmail.com
{
  static const uint32_t Rev6Tbl[] = {
    0x00,0x20,0x10,0x30,0x08,0x28,0x18,0x38,
    0x04,0x24,0x14,0x34,0x0C,0x2C,0x1C,0x3C,
    0x02,0x22,0x12,0x32,0x0A,0x2A,0x1A,0x3A,
    0x06,0x26,0x16,0x36,0x0E,0x2E,0x1E,0x3E,
...
    0x07,0x27,0x17,0x37,0x0F,0x2F,0x1F,0x3F };

  static const uint32_t Crc32Tbl[] = {
    0x4DBDF21C, 0x500AE278, 0x76D3D2D4, 0x6B64C2B0,
    0x3B61B38C, 0x26D6A3E8, 0x000F9344, 0x1DB88320,
    0xA005713C, 0xBDB26158, 0x9B6B51F4, 0x86DC4190,
    0xD6D930AC, 0xCB6E20C8, 0xEDB71064, 0xF0000000 };

  int i;
  uint32_t Crc;

  Crc = 0;

  for(i=0; i<6; i++)
  {
    Crc = Crc ^ (uint32_t)Mac[i];

    Crc = (Crc >> 4) ^ Crc32Tbl[Crc & 0x0F];  /* lower nibble */
    Crc = (Crc >> 4) ^ Crc32Tbl[Crc & 0x0F];  /* upper nibble */
  }

  return(Rev6Tbl[Crc & 0x3F]);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atic const uint8_t Test1[] = { 0x1F, 0x52, 0x41, 0x9C, 0xB6, 0xAF }; // 0x2C
  static const uint8_t Test2[] = { 0xA0, 0x0A, 0x98, 0x00, 0x00, 0x45 }; // 0x07
  static const uint8_t Test3[] = { 0x01, 0x00, 0x5e, 0x00, 0x00, 0x21 }; // 0x24

  printf("MacHash %02X\n", MacHash(Test1));
  printf("MacHash %02X\n", MacHash(Test2));
  printf("MacHash %02X\n", MacHash(Test3));

  printf("MacHashFast %02X\n", MacHashFast(Test1));
  printf("MacHashFast %02X\n", MacHashFast(Test2));
  printf("MacHashFast %02X\n", MacHashFast(Test3));

  return(1);
}

楼主:
回到手册

楼主:
上面的函数算出来一个数,假如是手册上的那个0x2c,二进制为101100B
换句看得懂的人话···就是:
算出来的数先看第6位
是1的话说明用到的是HASH表高位寄存器
否则用到的是HASH表低位寄存器
然后剩下的5位,转成十进制不是12嘛
如果你**过滤这个MAC
那么你就把对应的HASH表高/低位寄存器的对应位置1,否则置0
这里的0x2c就是要把
HASH表高位寄存器的第12位置1
就可以过滤这条MAC了
然后把你**的MAC地址都按照上面说的方法弄完

楼主:
回到这个函数稍微改一下
uint8_t ETH_MAC_Setting(ETH_HandleTypeDef *heth)
{
    ETH_MACInitTypeDef macinit;
    /* Ethernet MAC default initialization **************************************/
    macinit.Watchdog = ETH_WATCHDOG_ENABLE;
    macinit.Jabber = ETH_JABBER_ENABLE;
    macinit.InterFrameGap = ETH_INTERFRAMEGAP_96BIT;
    macinit.CarrierSense = ETH_CARRIERSENCE_ENABLE;
    macinit.ReceiveOwn = ETH_RECEIVEOWN_ENABLE;
    macinit.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if (heth->Init.ChecksumMode == ETH_CHECKSUM_BY_HARDWARE)
    {
        macinit.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AOD_ENABLE;
    }
    else
    {
        macinit.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AOD_DISABLE;
    }
    macinit.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ENABLE;          //使能重传
    macinit.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ENABLE;          //使能自动去除
    macinit.BackOffLimit = ETH_BACKOFFLIMIT_10;
    macinit.DeferralCheck = ETH_DEFFERRALCHECK_DISABLE;
    macinit.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不接收所有包
    macinit.SourceAddrFilter = ETH_SOURCEADDRFILTER_NORMAL_ENABLE; //源地址过滤
    macinit.PassControlFrames = ETH_PASSCONTROLFRAMES_BLOCKALL;
    macinit.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DISABLE; //广播不接收
    macinit.DestinationAddrFilter = ETH_DESTINATIONADDRFILTER_NORMAL; //目的地址过滤
    macinit.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_MODE_DISABLE; //混乱模式
    macinit.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HASHTABLE; //!!多播HASH完美过滤
    macinit.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HASHTABLE; //!!单播HASH完美过滤
    macinit.HashTableHigh = 0x0; //!!填你最后算完的Hash表高位
    macinit.HashTableLow = 0x0; //!!填你最后算完的Hash表低位
    macinit.PauseTime = 0x0;
    macinit.ZeroQuantaPause = ETH_ZEROQUANTAPAUSE_DISABLE;
    macinit.PauseLowThreshold = ETH_PAUSELOWTHRESHOLD_MINUS4;
    macinit.UnicastPauseFrameDetect = ETH_UNICASTPAUSEFRAMEDETECT_ENABLE;
    macinit.ReceiveFlowControl = ETH_RECEIVEFLOWCONTROL_DISABLE; //接收流控
    macinit.TransmitFlowControl = ETH_TRANSMITFLOWCONTROL_DISABLE; //发送流控
    macinit.VLANTagComparison = ETH_VLANTAGCOMPARISON_16BIT;
    macinit.VLANTagIdentifier = 0x0;

    return HAL_ETH_ConfigMAC(heth, &macinit);
}

大概MAC层过滤就这些东西了
如果有条件弄MAC层过滤真的强烈建议开启,可以大幅减轻协议栈的处理负担,板卡不会因为处理大量无用的数据而白白浪费处理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