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 串口通信

楼主(2023-07-26):
本篇利用参考示例实现串口通信测试:
开发平台:MDK
开发板: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

下面介绍一下我的理解:
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有多个串口通信接口,其中包括UART和USART。UART是通用异步收发器,而USART是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在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中,有几个可用的UART接口,例如UART1和UART2。要使用UART进行通信,您需要将相应的GPIO配置为UART功能,并使用相应的引脚连接。
1.原理图:
2.连接照片:
3.输出结果
4、相关示例(不是官方的):
以下是一个使用UART1进行通信的示例代码:
c复制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F = GPIO_AF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F = GPIO_AF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1_Init();

  GPIO_Init();

  while(1)

  {

    // send data through UART1

    USART1->TDR = 'H';

    // receive data through UART1

    while(USART1->TSR != USART1_TSR_TXE);

    uint8_t data = USART1->RDR;

  }

}

在上面的示例代码中,我们首先初始化了GPIO引脚,然后将UART1配置为通信模式,并使用相应的引脚连接。在主函数中,我们通过USART1的TDR寄存器发送数据,并使用TSR寄存器和RDR寄存器接收数据。
请注意,以上示例代码仅供参考,并需要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进行修改。
5、核心代码:
  1. 串口初始:
总结:
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确实提供了多个串口通信接口,包括UART和USART。UART是通用异步收发器,用于在设备之间进行异步通信。而USART是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它既可以实现异步通信,也可以实现同步通信。
在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中,可以通过GPIO配置来实现UART和USART的通信接口。例如,可以使用UART1或UART2进行异步通信,使用USART1进行同步通信。
要进行串口通信,需要先将相应的GPIO配置为串口功能,并使用相应的引脚连接。同时,还需要配置串口的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以上是一些基我能理解的知识的总结,**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