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专区]
芯圣SQ7002mos管

楼主:
芯圣SQ7002mos管具体使用效果如何,发现导通电压挺大的,不知道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网友A(2024-01-02):
这个mos管是芯圣自己的出品吗

网友B:
导通的压降不是根据管子的种类来定的吗

网友C:
希望楼主能说一下具体的数据 方便做判断

网友D:
其实就是三个引脚的电压关系注意好了就行

网友E:
应该不会啊  和普通的mos管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F:
楼主的硬件连接形式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