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胜利仪器电阻测试仪4110B拆解

楼主(2023-07-26):
@21ic小可爱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王栋春 #申请原创#
晚上又加班九点半,持续拆,这么热的天气,都想吹吹空调,可是条件不允许。
今天来拆个电阻测试仪四线的,型号是胜利VICTOR 4110B中电阻,测量范围0.000mΩ-300.0KΩ,最小分辨率0.001mΩ,开路电压最大3V,短路电压最大1A。
主要功能就是检测电阻值。

先看侧面一个12V直流电源接口,带胶皮塞,但是不支持防水功能。
背部还有两个标签,一个是防伪标识,另一个应该是产品标识。
底部四颗螺丝固定,中间一个大盖子需用一字螺丝刀往左旋转就是打开电池仓。
一共需要8接5号电池供电。

标签印的数字201090026966,肯定不是2010年生产的。排除生产日期,就剩机型型号了。

屏幕显示,开机的时候全部点亮,可以看到,功能显示蛮多的。
开机后默认数值299.9KΩ,一直会变化,跳动到134.3Ω。
正面顶部有4个探针孔,下面一个屏幕,左边哪个黄色按键TEST FOR ENMF,测试按键。
底部左往右,依次是开机键,2ndF Memf 按键,HOLD锁定键,RK按键,!SAVE.按键

接着拆下后壳,四颗螺丝固定,电池连接线使用普通的对插盒子,有点像那种风扇的接口。电池底部还有4个孔,对应底部主板的4个触点,像是USB接口。

底部主板,是背面,只有六个元件,两个场效应管,一个陶瓷气体放电管,一个磁环滤波电感,中间的大的是一薄膜电容器,右边还有一颗小的丝印450V。

下面这个标签应该是生产日期了,22/6/15,3:38:19生产,主板丝印,4110B_MA_C310127_02PCB-B

翻过主板,元气件比较多,密密麻麻的。一会再介绍,接着看底部

屏幕部分,屏幕的连接通过底部的排线针对插到主板上,主板只有一个芯片,主板背部的使用的是斑马导电条链接,就不拆了,记得小时候拆小游戏机,装的不好会导致屏幕显示不全,保留这块吧,螺丝打的挺多,因为正面还有几个按键,需要用力,是所以打了7颗螺丝,屏幕链接这打的比较多。

屏幕左边有背光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芯片丝印为TM1621B一个LCD屏幕驱动芯片。链接基本是直接连接到屏幕排线。
中间橙色按键,开始我以为可以旋转,上面有纹理,打开这发现,是固定的,仅仅是一个按钮开关。不具备旋转功能。

顶部四个探针孔,看材质蛮结实的。

那个橙色开关,在另一个型号4105A接地电阻测试仪,是可以旋转开关锁定检测状态的。与这款外观几乎是一样的,橙色开关内部结构也差不多,只不过这款旋转位置被塑料挡住,不具备锁定功能。

再来看看主板,整体布局比较紧凑,左上角一个隔离电源模块,往下蜂鸣器,按钮开关,红色指示灯,主控芯片,再往下对接屏幕的接口,右边上四个探针插孔,往下一堆电阻电容,最低下一个12V插口。

隔离电源模块,品牌为金升阳,型号UWE1205S-1WR3,引脚为7个,1为GND,2为Vin,3为Ctrl,5为NC,6为+Vo,7为0V,8为CS。
旁边搭配一颗贴片铝电解电容47 16V。下面四个孔,应该是USB的输出输入。

主控ic品牌为德州仪器,型号为MSP430 F6723,具有2个Σ-Δ ADC 、 LCD 、实时时钟、64 KB 闪存和4 KB RAM 的单相位计量 SoC。
低压供电3.6-1.8V,超低功耗,3个16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具有2个捕捉比较寄存器。

旁边也是一颗德州仪器的丝印CM011B AH8H

CM052B,是一颗多路复用贴片。 CM051B也是。
都是德州仪器的。
SGM82492XS8是一颗运算放大器。也是有好几颗差不多的型号。
ULN2003A是一颗。高电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每款器件均由七个NPN达林顿对组成,这些达林顿对具有高压输出带有用于开关感性负载的供应及钳位二极管。
单个达林顿对的集电极电流额定值为500 mA 。将达林顿对并联可以提供更高的电流。应用包括继电器驱动器、电锤驱动器、灯驱动器、显示驱动器( LED 和气体放电)、线路驱动器和逻辑缓冲器。对于 ULx 2003 A 器件的100 V (其他可互换)版本,请参阅 SN 75468和 SN 75469器件的 SLRS 023数据表。

贴片铝电解电容旁边的供电电源有些歪,可能焊接的是位置没有摆正导致的。

再来看下整体背面,除了这个气体陶瓷气体放电管在别的设备上见的少,别的都是常用的元件。

拆完装机开机,正常显示,因为这个机器还要使用的,现在是闲置。
目前这款胜利4110B在某东的售价为1100元。大家觉得里面的用料值不值这个价格。

还是坛友幸福呀,有这么多好设备供你玩,我们单位领导……呵呵

网友A:
这么多电池趁份量

网友B:
不知谁知道红色圈内器件型号

xch
SMCJ350CA?

网友B:
看样子是并联在PI,P2插座两端的。

不影响电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谁知道红色圈内器件型号

我也没找到这个型号,

网友C:
从焊接情况来看,生产水平不高,
从设计来看,分立元件太多,集成电路太少。还有改进空间。
从元件型号看,国产太少,进口太多,工程师还需努力。

我拆的这些玩意几乎没有国产芯片,过几天拆个丰田设备,亚德诺,意法半导体,东芝,瑞萨,德州仪器,全是他们家的芯片。

网友D:
莫非楼主是拆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非楼主是拆匠

拆,拆,拆,各种拆,从拆解中找乐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拆,拆,各种拆,从拆解中找乐趣

从拆解中求知,在拆解中探索

网友E:
从工艺做严谨,PCB设计的也不怎么样,一个设备厂商,感觉都是随便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