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studio7如何创建EEP文件

楼主(2023-07-26):
大佬们,之前同ICC-AVR开发AVR项目,可以只用#pragma data: eeprom创建eep文件,现在用microchip studio 如何创建?

网友A(2023-09-17):
先打开软件,然后添加——新建项,然后创建EEPROM的类型估计就行

网友B:
一般是创建EEPROM文件”类型即可

网友C:
如果有偶需要,在打开的EEPROM编辑器中,您可以定义EEPROM中的数据。

网友D:
其实,可以通过单击“添加”按钮来添加新的数据项。

网友E:
如果想设置具体的可以这样,为每个数据项指定地址、大小和初始值

网友F:
创建EEP的话,可以指定数据项的类型(例如,字节、整数)和访问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设置具体的可以这样,为每个数据项指定地址、大小和初始值

你好,谢谢回答,在项目树上,右键->添加->新建项,没有找到EEPROM文件类型,自己修改为.eep文件后,如何为每个数据项指定地址,大小和初始值啊?

网友G:
一般都是利用创建新项目,然后选择EEP这块的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H:
话说,官方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创建之类的啊?

网友I:
为啥要创建EEP的项目呢?

网友J:
在项目的对话框之中选择EEPROM的文件类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