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制作串口助手源码

楼主(2023-07-27):
WinFormSeriport.zip (88.05 KB)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WinFormSeriport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SerialPort sp = new SerialPort();

        public FORM1()
        {
            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
            InitializeComponent();
            sp.Close();
            lbl_TxRx.Text = "Tx:" +0+" " + "Rx:" + 0;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_1(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imer_SendDate.Interval = 1000;
            Timer_SendDate.Stop();
        }

        private void Form1_MouseMove(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
            lbl_Move.Text = e.X.ToString() + " " + e.Y.ToString();
        }

        private void serialPort1_ErrorReceived(object sender, System.IO.Ports.SerialErrorReceivedEventArgs e)
        {
            MessageBox.Show("接收数据时发生未知错误!", "错误",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private void btn_OpenSerial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sp.IsOpen == false)
            {
                btn_OpenSerial.Text = "开启串口";
                try
                {
                    sp.PortName = comboBox_Com.Text;
                    sp.BaudRate = Convert.ToInt32(comboBox_Bot.Text);
                    sp.Parity = (System.IO.Ports.Parity)Enum.Parse(typeof(System.IO.Ports.Parity), comboBox_Parity.Text);
                    sp.DataBits = Convert.ToInt16(comboBox_DateBit.Text);
                    sp.StopBits = (System.IO.Ports.StopBits)Enum.Parse(typeof(System.IO.Ports.StopBits), comboBox_StopBit.Text);
                    sp.Encoding = Encoding.Default;    //设置串口编码为default:获取操作系统的当前 ANSI 代码页的编码。
                    sp.DataReceived += new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port_DataReceived);

                    sp.Open();    //开启串口
                    if (checkBox_ClearShow.Checked)   //如果开启了自动清空功能
                        Timer_SendDate.Start();

                    btn_OpenSerial.Text = "关闭串口";
                }
                catch
                {
                    MessageBox.Show("配置串口出错,检查各项参数是否设置!", "错误",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
            }
            else
            {
                btn_OpenSerial.Text = "关闭串口";
                try
                {
                    sp.Close();

                    btn_OpenSerial.Text = "开启串口";
                    MessageBox.Show("串口已关闭!","提示",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catch
                {
                    MessageBox.Show("出现未知错误,串口关闭失败!", "错误",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
            }

        }
        string receiveData;
        UInt32 receiveBytesCount;
        string sendData;
        UInt32 sendBytesCount;
        private void 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receiveData = sp.ReadExisting();
            receiveBytesCount += (UInt32)receiveData.Length;

            //字符串显示
            if (checkBox_ClearShow.Checked == false)
            {
                if (checkBox_16Show.Checked == false)   //hex 方式显示
                {
                    richtxtbox_ShowGetNumber.AppendText(receiveData);
                    richtxtbox_ShowGetNumber.Focus();   //让光标到这来
                    richtxtbox_ShowGetNumber.Select(richtxtbox_ShowGetNumber.TextLength, 0);
                    this.richtxtbox_ShowGetNumber.ScrollToCaret(); //设置光标到最后
                }
                //16进制显示
                else
                {
                    byte[] recData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Bytes(receiveData);// 将接受到的字符串据转化成数组;

                    foreach (byte str in recData)
                    {
                        richtxtbox_ShowGetNumber.AppendText(string.Format("{0:X2} ", str));
                    }
                }
            }
            lbl_TxRx.Text = "Tx:" + sendBytesCount.ToString()+" " + "Rx:" + receiveBytesCount.ToString();
        }

        private void btn_GetCom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自动获取串口号
        {
            string[] serialPortName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foreach (string name in serialPortName)
            {
                comboBox_Com.Text = name;
            }
        }

        private void btn_Sen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sp.IsOpen == false)
            {
                btn_OpenSerial.Text = "开启串口";
                MessageBox.Show("请打开串口!", "错误",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else
            {
                btn_OpenSerial.Text = "关闭串口";
                if (checkBox_SendByItself.Checked)
                {
                    Timer_SendDate.Interval = Convert.ToInt32(textBox_SendTime.Text);
                    Timer_SendDate.Start();
                }
                sendData = richTextBox_Send.Text;
                if (checkBox_SendIn16.Checked == false)
                {
                    sp.Write(sendData);
                }
                else
                {
                    try
                    {
                        sendData.Replace("0x", "");   //去掉0x
                        sendData.Replace("0X", "");   //去掉0X
                        //  sendData.

                        string[] strArray = sendData.Split(new char[] { ',', ',', '\r', '\n', ' ', '\t' });
                        int decNum = 0;
                        int i = 0;
                        byte[] sendBuffer = new byte[strArray.Length];  //发送数据缓冲区

                        foreach (string str in strArray)
                        {
                            try
                            {
                                decNum = Convert.ToInt16(str, 16);
                                sendBuffer[i] = Convert.ToByte(decNum);
                                i++;
                            }
                            catch
                            {

                            }
                        }
                        sp.Write(sendBuffer, 0, sendBuffer.Length);

                        //更新发送数据计数
                        sendBytesCount += (UInt32)sendBuffer.Length;

                        lbl_TxRx.Text = "Tx:" + sendBytesCount.ToString()+" " + "Rx:" + receiveBytesCount.ToString();

                    }
                    catch
                    {

                    }
                }
            }
        }

        private void Timer_SendDate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checkBox_ClearShow.Checked)
                richtxtbox_ShowGetNumber.Text = null;

            sendData = richTextBox_Send.Text;

            if (sp.IsOpen)
            {
                btn_OpenSerial.Text = "关闭串口";
                if (checkBox_SendByItself.Checked)
                {
                    if (checkBox_SendIn16.Checked == false)
                    {
                        sp.Write(sendData);
                    }
                    else
                    {
                        try
                        {
                            sendData.Replace("0x", "");   //去掉0x
                            sendData.Replace("0X", "");   //去掉0X
                            //  sendData.

                            string[] strArray = sendData.Split(new char[] { ',', ',', '\r', '\n', ' ', '\t' });
                            int decNum = 0;
                            int i = 0;
                            byte[] sendBuffer = new byte[strArray.Length];  //发送数据缓冲区

                            foreach (string str in strArray)
                            {
                                try
                                {
                                    decNum = Convert.ToInt16(str, 16);
                                    sendBuffer[i] = Convert.ToByte(decNum);
                                    i++;
                                }
                                catch
                                {

                                }
                            }
                            sp.Write(sendBuffer, 0, sendBuffer.Length);

                        }
                        catch
                        {

                        }
                    }
                    //更新发送数据计数
                    sendBytesCount += (UInt32)sendData.Length;

                    lbl_TxRx.Text = "Tx:" + sendBytesCount.ToString()+" " + "Rx:" + receiveBytesCount.ToString();
                }
                else
                {
                 if (checkBox_ClearShow.Checked)
                    checkBox_SendByItself.CheckState=CheckState .Unchecked ;
                else
                    Timer_SendDate.Stop();
                }
            }

            else
            {
                    btn_OpenSerial.Text = "开启串口";
                    Timer_SendDate.Stop();
                    MessageBox.Show("串口已经关闭!", "错误",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private void btn_ClearAll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ichtxtbox_ShowGetNumber.Text = null;
            richTextBox_Send.Text = null;
        }
    }
}

网友A:
用C#写的串口通信程序的源代码,就像串口调试助手那种软件

网友B:
在使用串口通信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异常情况,例如读写超时、数据错误等。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在代码中处理这些异常情况,以保证程序的健壮性和稳定性。

网友C:
怎么实现串口发送文件的

网友D:
如何使用C#编写串口程序?

网友E:
串口通信通常需要使用多线程来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在源码中要注意线程安全,避免多个线程同时访问串口资源导致的竞态条件和数据混乱问题。

网友F:
在源码中要考虑到这些异常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异常处理,以确保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G:
在源码中要实现相应的数据解析算法,将字节流转换为可读的数据格式。

网友H:
串口助手通常需要一个用户界面,用于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发送数据等操作。

网友C:
C#中有很多不同的串口库可供选择,例如SerialPort、ComPort、SerialPortEx等。选择合适的串口库可以帮助你更快地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I:
在使用完串口后,要及时释放相关的资源,如关闭串口、释放线程等,以避免资源泄露和系统性能下降。

网友J:
需要考虑线程同步的问题。

网友K:
用C#中的SerialPort写一个通信串口调试程序

网友L:
怎么实现利用C#编上位机程序,然后通过串口

网友M:
你可能需要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并根据约定的协议进行相应的处理。确保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正确解析和处理,以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
在使用串口通信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代码和数据

网友N:
需要在代码中添加串口助手的功能,例如读写串口数据、设置串口参数、显示串口通信日志等

网友O:
建议使用异步方式进行数据传输。这样可以避免主线程阻塞,同时提高程序的响应性能。

网友P:
在实际使用串口时,要考虑到可能的异常情况,如设备拔出、通信异常等

网友Q:
求一套C#串口助手的源码

网友R:
当年用VB和C#写过串口助手

网友S:
上位机代码中如何处理缓存数据啊

网友T:
是否可以实现波特率自定义呢?

网友U:
上位机使用控件做这个串口助手的话 会受到波特率的限制吧

网友V:
可以做成既可以发送接收也可以同时进行串口监听吗

网友W:
这个工具可以实现串口号自动检测吗

网友X:
都有哪些现象可以导致串口异常关闭呢

网友Y:
在源码中要考虑到用户界面的设计和交互逻辑,以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网友Z:
用SerialPort编写,界面设计上可以按照SSCOM、格西烽火等设计。

网友AA(2023-12-05):
在源码中要斟酌到这些异常情况,并举行得当的非常处置,以确保步伐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

网友AB(2024-01-08):
uart助手凡是必要一个用户界面,用于表现接管到的数据、发送数据等操纵。

网友AC:
用c#语言编写一个通信串口调试程序

网友AD:
必要斟酌线程同步的問題。

网友AE:
如何使用c#编程上位机,然后使用串口

网友AF:
在源码中要实现响应的数据剖析算法,将字节流转换为可读的数据格式。

网友AG:
在使用串行通信时,注意保护代码和数据是很重要的

网友AH:
建议采用异步数据传输,避免主线程阻塞,提高程序响应性能。

网友AI:
在现实利用uart时,要斟酌到大概的异常情况,如装备拔出、通讯非常等

网友AJ(2024-03-02):
波特率定制可以实现吗?

网友AK:
如果上位机使用控制器作为串口助手,就会受到波特率的限制,对吧

网友AL:
很好的学习资源,深入学习串口通讯

网友AM(2024-06-08):
查找一组 c # 串行助理源代码

网友AN:
串口的最重要的通讯方式之一

网友AA(2024-08-02):
用c#写一个用串口调试通讯串口的程序。

网友AO(2024-09-07):
如何用c #编写上位机程序,然后用串口来

网友AP:
你能使发送和接收同时监控串行端口成为可能吗?

网友AQ:
如何实现串口发送文件,

网友AR:
用serialport写的,界面设计可以根据sscom,Geshe Beacon等来设计。

网友AS(2024-11-03):
uart助手总是需要一个用户界面来表达接收的数据、发送数据和其他操作。

网友AT:
有必要考虑线程同步的问题。

网友AU(2024-12-06):
串口助手是常用设计方式,感谢分享

网友AV:
使用串行通信时,务必小心保护代码和数据

网友AW:
在现实中使用uart时,要考虑一般的异常情况,比如设备拔插、通信异常等。

网友AX:
串口是最重要的通信方式之一

网友AD:
你能同时监控串行端口的发送和接收吗?,

网友AG:
我可以自定义波特率吗?

网友AY:
这个工具能实现序列号自动检测吗?

网友AZ(2025-02-04):
如何通过串口发送文件,

网友BA:
现在用QT的比较对吧,毕竟跨平台。

网友BB:
串行助理通常需要一个用户界面来显示接收的数据、发送数据和其他操作。

网友AH(2025-03-18):
使用串口时,务必注意设备拔插、通信故障等异常情况,确保及时响应和处理,保障通信顺畅。

网友AK(2025-05-11):
单片机通信时,需确保波特率、数据位等参数匹配。

网友AX:
单片机可以配置为半双工模式,实现同时发送接收和监听。

网友BB:
缓存数据通常在上位机代码中通过读取缓存区,然后根据需要处理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