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的数组越界与溢出

楼主(2023-07-28):
数组越界C语言数组是静态的,不能自动扩容,当下标小于零或大于等于数组长度时,就发生了越界(Out Of Bounds),访问到数组以外的内存。如果下标小于零,就会发生下限越界(Off Normal Lower);如果下标大于等于数组长度,就会发生上限越界(Off Normal Upper)。
C语言为了提高效率,保证操作的灵活性,并不会对越界行为进行检查,即使越界了,也能够正常编译,只有在运行期间才可能会发生问题。请看下面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3] = {10, 20, 30}, i;
for(i=-2; i<=4; i++){
printf("a[%d]=%d\n", i, a[ i]);
}
return 0;
}
运行结果:a[-2]=-858993460a[-1]=-858993460a[0]=10a[1]=20a[2]=30a[3]=-858993460a[4]=-858993460
越界访问的数组元素的值都是不确定的,没有实际的含义,因为数组之外的内存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其它变量的值,可能是函数参数,可能是一个地址,这些都是不可控的。
由于C语言的”放任“,我们访问数组时必须非常小心,要确保不会发生越界。每个C语言程序员的生涯中都遇到过越界错误,因为越界错误有时候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复现。
当发生数组越界时,如果我们对该内存有使用权限,那么程序将正常运行,但会出现不可控的结果(如上例所示);如果我们对该内存没有使用权限,或者该内存压根就没有被分配,那么程序将会崩溃。请看下面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3];
printf("%d", a[10000]);
return 0;
}
在 VS2010 下运行,会出现运行时错误:

在 C-Free 5.0 下运行,会弹出程序停止工作的对话框:
每个程序能使用的内存都是有限的,该程序要访问 4*10000 字节处的内存,显然太远了,超出了程序的访问范围。这个地方的内存可能没有被分配,可能是系统本身占用的内存,可能是其它数据的内存,如果放任这种行为,将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操作系统只能让程序停止运行。
数组溢出当赋予数组的元素个数超过数组长度时,就会发生溢出(Overflow)。如下所示:int a[3] = {1, 2, 3, 4, 5};数组长度为3,初始化时却赋予5个元素,超出了数组容量,所以只能保存前3个元素,后面的元素被丢弃。

一般情况下数组溢出不会有什么问题,顶多是丢失多余的元素。但是当以字符串的形式输出字符数组时,就会产生不可控的情况,请看下面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10] = "88888888888888888888";
puts(str);
return 0;
}
字符串的长度大于数组长度,数组只能容纳字符串的前面一部分,也就是"http://c.b",即使编译器在最后添加了'\0',它也保存不到数组里面,所以 printf() 扫描数组时不会遇到结束符'\0',只能继续向后扫描。而后面内存中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字符能否识别,何时遇到'\0',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当字符无法识别时,就会出现乱码,显示奇怪的字符。
由此可见,在用字符串给字符数组赋值时,要保证数组长度大于字符串长度,以容纳结束符'\0'。
总结:能够理解数组越界和数组溢出的原因,并且在编程中注意避免。

网友A:
数组越界怎么解决?

网友B:
单片机的数组越界与溢出的检测可以通过设置数组边界标志位和数组大小监测位来实现。

网友C:
使用一些限制宏来限制你的上限。

网友D:
常规的数组时无法判断数组越界的。

网友E:
在关键代码块中插入断言语句,检查数组的索引是否满足预期的范围条件。

网友F:
大多数现代编译器都提供了警告功能,可以检测到数组越界和溢出的潜在问题。

网友G:
在关键位置使用断言来验证数组索引的有效性。

网友H:
某些编译器或运行时库函数提供了对数组访问的边界检查功能。

网友I:
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始终检查索引是否在数组边界内。

网友J:
在代码中使用断言来验证变量和表达式的值是否在预期范围内。

网友K:
数组大小监测位可以用来监测数组的使用情况,当数组溢出时,监测位会发出报警信号,从而可以检测出溢出情况。

网友L:
仔细审查代码并进行全面的测试是检测数组越界和溢出的一种常用方法。

网友M:
边界标志位可以在数组开始和结束的位置设置,当数组访问越界时,标志位会被触发,从而可以检测出越界情况。

网友N:
某些单片机或微控制器提供了硬件保护机制来检测数组越界和溢出。

网友O:
c语言是如何检测到数组越界的

网友G:
如果是gdb的话,定位到数组越界的前一行,然后找到可能的越界数组

网友O:
数组的下标越界可在编译哪个阶段发现?

网友P:
使用动态分配的内存来替代固定大小的数组,可以在运行时动态调整数组的大小。

网友Q:
在访问数组元素时,检查索引是否在合法范围内。

网友R:
在应用数组时,一般都要加判断。

网友S:
在做数组读写时,最好加一个越界判断。

网友T:
所以程序要加入容错处理。

网友U:
如何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数组溢出报错呢

网友V:
如果不报错 但是运行结果出问题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W:
这种现象可以在编译的阶段就排除吗

网友X:
超出数组的解限之后 我们在仿真的情况下会有报错信息吗

网友Y:
如果软件是因为数组越界跑飞了的话  这种问题就非常不好排查

网友Z:
可以设定一个合理的标志位 当检测到溢出的时候就开始置位处理

网友AA:
检查数组的索引是否满足预期的范围条件

网友AB(2023-12-05):
某些编译器或者运行时库函数供给了对于数组拜候的鸿沟查抄功效。

网友AC(2024-01-08):
在拜候数组元素以前,始终查抄索引是不是在数组鸿沟内。

网友AD:
一些微控制器或微控制器提供硬件保护机制来检测数组边界和溢出。

网友AE:
在关头位置利用断言来验证数组索引的有效性。

网友AF:
单片机可以通过设置阵列边界标志和阵列大小监控位实现对阵列越界和溢出的检测。

网友AG:
利用一些限定宏来限定你的上限。

网友AH:
C语言如何检测数组越界

网友AI:
细心检察代码并举行周全的测试是检测数组越界以及溢出的一种经常使用法子。

网友AJ:
若是是gdb的话,定位到数组越界的前一行,然后找到大概的越界数组

网友AK(2024-03-02):
因此,程序需要包含容错处理。

网友AL:
这种现象能否在编译阶段消除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数组越界怎么解决?

做一些防错机制,对数组等存在风险的数据进行防护

网友AN(2024-06-08):
在数组的应用中,通常需要增加判断。

网友AO:
数组越界C语言数组是静态的,不能自动扩容,当下标小于零或大于等于数组长度时,就发生了越界(Out Of Bounds),访问到数组以外的内存

网友AB(2024-08-02):
如果没有报告错误,但是运行结果有问题怎么办

网友AP(2024-09-07):
当数组是常规数组时,无法确定数组是否超出边界。

网友AQ:
可以在数组的开头和结尾设置边界标志。当阵列访问跨越边界时,将触发该标志,以便可以检测到边界。

网友AR:
您可以设置一个合理的标志,并在检测到溢出时开始设置

网友AS(2024-10-07):
如果软件因为数组越界而失控,这个问题就很难调查了

网友AT:
一些编译器或运行时库函数为数组访问提供了间隙检查。

楼主(2024-11-07):
在某些情况下,数组越界可能被恶意利用,导致安全漏洞。

网友AU:
在单片机编程中,溢出通常指的是数值超出了变量或数据类型的存储范围。这可以发生在整数溢出、数组溢出(即数组越界导致的溢出)以及其他数据类型的溢出中。

网友AV:
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始终检查索引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网友AW:
数组溢出可能会覆盖相邻的内存空间,破坏其他变量或数据结构的内容。这可能会导致程序中其他部分的逻辑错误,甚至引发系统的不稳定和崩溃。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溢出可能会触发硬件异常或中断,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AX:
使用断言(assert)来验证假设,如数组的大小。

网友H:
在单片机编程中,这通常发生在C或C++等语言中,因为这些语言允许程序员直接操作内存地址。

网友AY:
在进行算术运算时,结果超出了变量的表示范围。

网友AZ:
如果越界访问的内存地址是无效的或受到保护的,可能会引发硬件异常,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BA:
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确保索引在有效范围内。

网友J:
保持代码清晰和简单,以便更容易地理解和检查边界条件。

网友A:
在进行算术运算时,检查是否可能发生溢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BB:
与数组越界类似,缺乏对写入数据数量的边界检查也是导致数组溢出的常见原因。在向数组中写入数据时,没有对写入的位置和数量进行有效的判断和限制,从而导致数据超出数组范围。

网友BC:
通过代码审查和静态分析工具,及时发现潜在的数组越界问题。

网友BD:
在编写代码时,错误地使用了超出数组范围的索引。

网友BE:
越界访问可能会触发硬件异常或中断,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BF:
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因为程序执行了未定义的操作。

网友BG:
对变量进行适当的类型选择和大小检查,以避免溢出。

网友BH:
数组越界是指在编程中尝试访问数组中不存在的元素。

网友BI:
在循环中,循环变量的范围超出了数组的有效索引范围。

网友C:
数组溢出实际上是数组越界的一种后果。它会导致内存损坏、数据丢失和程序崩溃。

网友BJ:
使用断言来验证假设,例如数组的大小。

网友BK:
可能会损坏数据,因为越界写入可能会覆盖其他变量的值。

网友BL:
单片机的数组越界与溢出是指在使用数组时,访问了超出数组定义范围的内存空间,或者赋予数组的元素个数超过了数组长度。

网友BM:
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因为访问了未分配的内存区域。

网友BN:
越界访问可能会覆盖其他变量或数据结构的内容,导致数据损坏。

网友BO:
当程序中的数据发生变化时,如果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边界检查,可能会导致使用该数据作为数组索引时出现越界。

网友BP:
当程序尝试访问数组中不存在的元素时,即下标小于0或大于等于数组长度时,就发生了数组越界。

网友B: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生成的数据量超过了数组预先分配的空间大小,就会发生数组溢出。

网友BQ:
使用现代编译器提供的警告功能,检测数组越界和溢出的潜在问题。

网友BR:
溢出可能被恶意利用,导致缓冲区溢出等安全漏洞。

网友:
使用经过验证的库函数,这些函数通常包含边界检查。

网友BS:
避免使用未初始化的变量作为数组下标,始终在访问数组元素前检查下标是否在合法范围内。

网友AZ:
通常是由于程序员在初始化数组时指定了固定大小,但在后续代码中试图向数组添加更多元素导致的。

网友BT:
通过代码审查和静态分析工具,及时发现潜在的溢出问题。

网友BN:
不会访问数组的越界元素。可以使用循环和条件语句来检查索引是否越界。

网友:
使用了不合适的数据类型来存储计算结果。

网友BU:
当赋值给数组的元素个数超过数组的实际容量时,会发生数组溢出。

网友BG:
溢出可能导致计算结果错误,进而影响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BV:
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总是检查索引是否在数组间隙内。

网友BW(2024-12-18):
在关键点使用断言来验证数组索引的有效性。

网友AE:
使用代码审查和静态分析工具及时识别潜在的数组边界问题。

网友AH:
如果软件因为数组越界而失去控制,问题就会变得难以调查,

网友BX:
仔细检查代码和全面测试是检测数组边界和溢出的常用方法。

网友BY(2025-02-05):
一些微控制器或微控制器提供硬件保护机制来检测阵列边界和溢出。

网友BZ:
数组越界是以编程方式试图访问数组中不存在的元素。

网友CA:
是否能在编译阶段消除某种现象取决于该现象的性质。一般来说,编译阶段主要是对源代码进行语法检查并将其转换为机器语言,无法消除所有现象。要优化内容,可以尝试提高代码效率、减少冗余,精炼描述等。例如,优化描述:“编译阶段无法消除所有现象,但可提升代码效率以减少冗余和提升性能。”

网友AN:
在进行数组读写操作时,为了避免出错,最好先判断一下索引是否越界,确保安全

网友AD(2025-03-09):
遇到运行结果出问题但无报错,要检查代码逻辑,验证输入数据,并对比结果进行调整

网友BY:
运行结果出问题但无报错时,先检查逻辑和输入是否正确,再分析数据输出与预期差异原因,逐步定位问题所在并修正。

网友AI:
使用数组时,通常需要加入判断以确保程序正确运行,避免出现错误或异常。

网友AL(2025-04-16):
确保数组索引不越界,使用断言检查索引是否在数组大小范围内。如果超出,断言会触发错误。

网友BW:
就像你在超市里找不到某个货架,这就是越界。程序找不着数组里没的东西,也是越界。

网友AQ:
边界标志位像安全线,防止数组越界,一旦越界,安全线就会拉响警报。

网友BZ:
宏限定上限通常是指用预定义的宏值来限制变量或函数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