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RD8T37P48工程ISP恢复工程

楼主(2023-07-30):
(图片)

网友A:
新定义的开发板NBK-RD8x3x 基板 和 开发板TBK-RD8T3x 触摸开发板是 自带ISP 串口下载功能, 如果使用了烧录器以后ISP 下载无法使用了, 在Programming Tool 工具里 使用上面的恢复工程 恢复.NBK-RD8x3x 基板上MCU是RD8T36P48 恢复工程: RD8T36P48工程ISP恢复工程
TBK-RD8T3x 触控开发板上MCU是RD8T37P48 恢复工程: RD8T37P48工程ISP恢复工程
只需要2个步骤就可以恢复,资料中有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