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的单片机有几种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楼主(2023-07-27):
新定义的单片机有几种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A:
新定义的低功耗模式分为两种:STOP模式和IDEL模式,两者的区别:
芯片睡眠模式下的功耗是多少?
RD8X36/37 系列芯片 STOP 模式下电流为 2.2uA 左右;
RD8X05 以及 RD8G403 系列芯片 STOP 模式下电流为 1uA 左右;
芯片对应的功耗详细数据可以在芯片规格书的“电气特性”章节进项查看

低功耗的实现,每个型号都对应的低功耗库文件,可以参考这份文档 赛元SC95F8XXX低功耗触控库使用说明v1.3.pdf (1.31 MB, 下载次数: 3) , 也有低功耗的demoCode可以参考。

网友B(2023-09-07):
选择低功耗的MCU。

网友C:
芯片主频越高,功耗越大。降功耗方案一般不使用外部晶振,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D:
睡眠模式是降功耗的主要方式,MCU可以睡眠模式睡眠,模块也可以睡眠。

网友E:
赛元和新定义的资料可以通用吗

网友F:
待机模式

网友G:
在睡眠模式下,单片机将进入休眠状态,所有的输入输出引脚都处于低电平状态,并且单片机的时钟也停止运行。

网友H:
STOP模式和IDEL模式

网友I:
可以将单片机的工作频率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从而大大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