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02-还是有办法继续点灯的

楼主(2023-07-27):
继上次的快递压坏板子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找了网上的固件更新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要想测评继续下去只有另外想办法了,我们可以可以通过原理图了解到,我们的SWD接口是PA13和PA14这两个引脚,好在我们的这两个引脚都是有引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外接的下载器来做升级,供电则由我们的用户USB来供电,具体的下载口如下图:
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下载器的引脚是引出到CN11这个口上的,所以只需要引出SWDIO、SWCLK还有GND就可以了,供电的话就直接USB了,
解决了下载程序的问题,我们可以愉快的简历工程了,个人还是比较喜欢LL库的,所以这里就直接用LL库来点灯。

首先把支持包安装上,否则后面没法选择器件。建立工程的步骤就先省略了,后面直接上代码哈。
然后就是DAP的接口外接扩展
先外接DAP的接线,SWDIO、SWCLK和GND三根线

然后连接USB接线供电,然后连接DAP,
通过Keil是可以识别的,又可以愉快的点灯了。

需要注意的是,LL库有一些高端的操作是没有LL库的,例如FMC。USB等等。

网友A:
直接在cubeMX就可以选这个开发板,然后初始化很容易。

网友B:
嚄,你的板子坏了啊,用外置的烧录器。能烧录不,如果能烧录说明最小系统部分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cubeMX就可以选这个开发板,然后初始化很容易。

我就是想试试看那个LL库,现在发现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嚄,你的板子坏了啊,用外置的烧录器。能烧录不,如果能烧录说明最小系统部分还没坏 ...

最小系统应该是没有坏的,可以正常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