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SC92F84H应用的参考电路

楼主(2023-07-27):
从https://www.rdsmcu.com/shop/#/download?class_id=50中下载了《SC92F84H完整产品资料包》压缩包,包里有SC92F8XHX触控资料、规格书、开发工具和例程,
里面居然找不到应用参考电路,就连规格书里面也没有出现应用参考电路,

请问一下:SC92F84H应用参考电路可以从哪里下载?

网友A:
84H应用电路,参阅规格书上23章节,最新的规格书更新到线上了 SC92F84H3_84H9_84H2_v0.2cn.pdf (2.24 MB, 下载次数: 1)

手头没有510电阻,触摸脚可以用300电阻串联吗?

楼主:
看手册,外部RST复位应该是低电平复位吧?

网友A:
MCU的RST引脚 与 I/O口复用,既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 当设置为RST 复位口时,低电平复位, 上电后,用户电路RST口不能一直为低,否则会一直复位

网友B:
这个应用电路很简单定位,就是一个IO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