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的电机驱动套件有哪些?

楼主(2023-07-27):
最近想搞搞电机驱动,那电机驱动的开发套件有哪些?

网友A:
那不是太多了么。ST有很多电机控制套件的

网友B:
自己绘制一个吧,买的话太贵了

网友C:
淘宝直接有成品套件卖

网友D:
这个你指的套件,包不包含电机啊?

网友E:
我觉得要是搞电机控制,还是需要自己绘制驱动板比较好

网友F:
你说的套件指的是ST的么,还是谁家都行啊

网友G:
可以买个基础的电机控制套件的,能便宜一些

网友H:
我觉得你得看你要驱动啥电机,然后再研究买啥套件吧

网友I:
电机开发一般需要控制器,驱动器还有传感器吧

网友J:
直接去ST的官网搜一搜,关于电机控制方面的,都是有套件的,而且效果好

网友K:
我之前用过灵动的电机控制套件,很好用

网友L:
看一下你需要什么电机吧

网友M:
可以去买成品的套件

网友N:
这个套件是指啥啊?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O(2023-10-21):
电机控制方面的,都是有套件的,可以去ST的官网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