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ToF激光测距能检测水吗?

楼主(2023-07-27):
可以,ToF激光测距可以检测水。虽然在水中的激光测距会受到水的折射和反射的影响,但只要换算清楚,激光测距的精度是很可观的。

网友A:
激光测距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这不是激光测距的吗?测水肯定不行啊

网友C:
你是想测水的深度吗?要是简单点,可以用水位传感器的

网友D:
水有折射,不OK的

网友E:
水的反射折射影响很大吧

网友F:
你这有点迷啊,哈哈

网友G:
水一般用声呐实现哈

网友H:
不可以吧,这个算法估计会很难

网友I:
你这换算还有都要配上算法的,不然根本不准确

网友J:
这个得考虑入水角度之类的,我觉得不建议用激光传感器测距

网友K:
这个成本有声呐的便宜吗

网友L:
不如用超声波实现测距了,不过针对水,估计超声波也有点难

网友M:
反射应该会比较难处理吧

网友N:
水面波动会影响的吧

网友E:
这个要上很复杂的算法吧

网友O(2023-10-20):
不可以,不然要上算法,你可以用水位传感器

网友P:
用超声波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