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线,飞线可以通讯,走PCB不行。

楼主(2023-07-27):
MCU与CS1237(ADC)使用双线SPI通信,SCLK和DOUT的线长都很短,有走过孔,MCU通过一个0805的100R电阻连接CS1237的SCLK和DOUT。后期调试的时候,用0R、100R、磁珠放在这个电阻的位置,都无法正常通信,但是用一根较长的飞线就可以正常通信,较短的飞线也无法正常通信。其中,较长的飞线无论怎么弯折,紧贴PCB板,都可以正常通信,较短的就不行。

99%是过孔没做好,不通吧。 CS1237的速度很慢很慢的,压根不用示波器。
上示波器,很好看到是什么异常

网友A:
上示波器

网友B:
1 检查原理图
2 检查2边通讯电平
3 2边电平一致 10-33R比较合适
4 不要挂电容

网友C:
时钟线SCLK需要延时。在AD接收侧,SCLK线对地GND并联一个1nF ~ 10nF的电容。

网友D:
用示波器观察SCLK等信号的波形

网友E:
近来看到好几个跟我的认知相反的了。

网友F:
两条数据线加10k上拉咋样?

网友G:
过孔通么?这几条线都是通的么?

网友H:
搞科技的也有见鬼的时候。。。
果然是: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网友I:
上原理图

网友J:
几个问题:
(1)第一,不通的PCB线路或短飞线,检测过线路通断没?
(2)第二,用长短飞线测试,你是想证明什么猜想?
(3)第三,用示波器分析过信号没?
(4)第四,原理图正确否?可以上传上来看看。

是的,看了一圈评论,就你的最为专业。博主原理图PCB走线图也不贴出来,波形图,通断短路测试也没说。上面就有人说神学,技术需要钻研,这么简单的数字通信,不好好找原因,不做系统的排查,直接归为玄学,可能不适合做硬件了。

网友H:
有只用双线的SPI吗?

网友H:
会不会是设置的通信速率太高了

网友K:
试着用不同的sck极性和相位试试

网友L:
通讯速率过高,或者接线不对,再或者信号时序不对。

网友M:
看波形就清楚了,可能数据线或时钟线无平台,边沿没有整好,容性负载过重。高速边沿注意下。如果没有网络问题的话。

网友N:

PCB的布局存在干扰

网友O:

PCB线路肯定哪里搞短路了,焊接啥的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