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推荐使用的TI的M内核的芯片是哪款?就最新的M0那个芯片?

楼主(2023-07-27):
现在推荐使用的TI的M内核的芯片是哪款?就最新的M0那个芯片?

网友A:
要看你的使用场合呢,M4推荐的是msp432和TM4C129,M0推荐的是MSPM0系列的。

网友B(2023-11-02):
是的,最新的那个M0就是OK的

网友C: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使用TI的芯片吧,哈哈

网友D:
TI当然是推荐使用最新的啦

网友E:
可以用TI的LP-MSPM0L1306的,这芯片性能就是不错的

网友F:
你一般用啥场合啊?方便说一说不?

网友G:
如果要是简单的控制确实可以用M0的,要是有算法在里面,还是用M4的吧

网友H:
可以考虑一些国产的芯片啊,国产的也不差的

网友I:
最新M0的好像是外设很强,尤其是ADC方面,应该不错

网友J:
推荐使用最新的,技术支持比较熟悉,而且支持方面也比较到位

网友K:
L1306就可以啊,能完成大部分的项目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