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使用TI的TM4C芯片需要注意什么BUG啊?

楼主(2023-07-28):
这TM4C有什么bug么?比如像ST的I2C可能就建议使用软件模拟的方式,所以,TI这款芯片有啥问题不?

网友A:
具体只有使用了才知道,但是话说回来,芯片出了这么多年,该有的坑官方也都知道了,具体可以看官方出的勘误手册,上面列出了每一个可能碰到的坑,可是大部分人都不会看这个手册,碰到问题就说xx的芯片不好用,其实是没看官方的手册而已。

网友B:
使用过几K的量,目前没有问题,基本上外设都用过

网友C(2023-11-03):
TI的芯片至今还没听说有啥bug

网友D:
其实是个芯片就会有点缺陷,但是看看手册,避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我觉得没啥问题,之前用过一段时间,开发觉得挺顺手的

网友F:
大多数是没啥问题的,除非你买到假货了,质量不稳定

网友G:
这芯片没啥问题啊,用着挺好的

网友H:
这款MCU是不是诞生很久了,其实楼主新选型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换一个品牌或者系列

网友I:
主要看你用啥外设呗,也许自己用不好也会有bug的哦

网友J:
大概是没有,据我所知的话

网友K:
不如看看官方的勘误手册或者使用手册,基本写的都很全了

网友L:
没有什么bug的,放心用就好

网友M:
没有什么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