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I的DSP,有必要么?

楼主(2023-07-28):
现在玩独立的DSP还有必要吗?还是玩玩高端的MCU就可以?

网友A:
各有千秋吧,DSP在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还是不容否认的。还是那句话,使用之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好芯片,确保芯片的参数和价格符合你的设计要求即可。

网友B:
如果要是玩算法的话,就很有必要了。如果不是,就没有啥必要了。

网友C(2023-11-03):
有啊,看你需要DSP的功能多不多呗

网友D:
一般情况是DSP做数据处理比较给力,所以还是要学的

网友E:
你要做啥?做音视频处理么?

网友F:
高端MCU有些时候都比不过DSP,真的

网友G:
其实也不需要玩高端MCU啊,正常通用的MCU就好了

网友H:
有必要,非常有必要DSP的

网友I:
存在即合理,所以DSP是一定要研究的

网友J:
我觉得有必要,但是得看你的项目需求是干啥的

网友K:
DSP还是不错的,可以做一些音频的优化改造啥的,挺好的

网友L:
高端MCU是啥啊?你说那种能跑linux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