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对标ST的H7的方案吗?

楼主(2023-07-29):
比较好奇,TI有对标ST的H7的方案吗?

网友A:
就运算能力来说,DSP还是可以吊打H7的,所以无需对标,两者的应用场合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怎么理解对标?两者应用场合区别挺大吧

网友C(2023-11-03):
这个不太清楚啊,TI的芯片分的等级有点模糊

网友D:
我觉得H7都算是个MPU了,所以TI的MPU肯定要比ST的强一些

网友E:
这个没法比较,因为H7的定位比较尴尬

网友F:
应该是没有的,TI的MCU和MPU分的很明确

网友G:
对标没有,但是超越的肯定有,AM系列的很多都比H7性能强

网友H:
现在的H7还是个MCU,对比MCU主频还这么高的,不行,TI没有

网友I:
这么比较没什么意思,不如你说一个项目,TI和ST分别出个解决方案呢

网友J:
一般来说,TI没有对标H7的方案

网友K:
还好吧,H7性能并没有这么强大,所以,TI还是有比ST强大的芯片的

网友L:
理论上TI好像没有M7内核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