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CH9120支持HTTP访问网页么?

楼主(2023-07-27):
请问CH9120支持HTTP访问网页么?Get方式访问传递数据

网友A:
HTTP客户端本质就是TCP客户端,只是对报文格式有要求。将满足HTTP Get格式的报文通过CH9120的TCP 客户端模式发给HTTP服务器即可。

网友B:
可以访问的。

网友C:
主要用于提供无线网络连接功能。

网友D:
需要在使用CH9120模块的嵌入式系统中集成相应的软件栈和应用程序。

网友E:
支持HTTP访问网页

网友F:
CH9120是颗什么芯片?很久没有关注沁恒的动态了。

网友G:
可以使用这样的库来发送HTTP请求并接收响应,从而实现通过CH9120模块访问网页的功能。

网友H:
可以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HTTP客户端库来处理与服务器之间的HTTP通信。

网友I:
网络配置正确,并且CH9120模块能够正常连接到目标网络。

网友J:
CH9121书写HTTP头

网友:
只要是网络新品就可以访问

网友K:
网络串口透传芯片可以的

网友L(2023-11-02):
当然可以了啊,你把CH9120当个透传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其实数据透传,转发而已

网友N:
你不用考虑那么多,把格式弄对,直接可以发出去

网友O: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如何配置不太知道的

网友P:
可以用get来实现数据交互的

网友Q:
其实没问题,但是事实上建议楼主测测,也许会有点疑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