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217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7-27):
这芯片是啥功能啊?是电路保护么?

网友A:
官方介绍是USB限流配电开关芯片,具体可参考一下下链接介绍:
https://www.wch.cn/products/CH217.html?from=search&wd=eyJpdiI6IlNBbEl1SVFYYlZrQ3VTVTRvSlExOEE9PSIsInZhbHVlIjoiQ05YYys1bGxRNmREZ3ZzaHNjR1BEUT09IiwibWFjIjoiNTMxODM4NzIzOWE0Y2UzMGQ1ZTliMGNkMjRmOWNhMDkyNzcwMjY4ZWJjYWQzNmI1NWVmZTI5N2ZmNTAwNzBlZSJ9

网友B:
USB限流配电开关芯片CH217

网友C:
CH217是一款可调限流门限的USB端口电源开关芯片。

网友D:
不是我所熟悉的任何一款芯片。

网友E:
这是不看芯片介绍的么?

网友F:
唉,二姨论坛是怎么了?这种帖子也发出来了。

网友G(2023-11-02):
一般是为了保护USB端口的功能的

网友H:
其实你知道它是保护芯片就行了,也不需要写代码,直接用就好

网友I:
我看是CH217 是可调限流门限的 USB 端口电源开关芯片。芯片内部集成了过流保护、过温保护、欠压保护等模块,支持 5V 电压下不超过 2.7A 的可编程电流,在 VOUT 输出端发生短路等情况时可以限制输出电流从而保护供电系统

网友J:
看着不错,比保险丝可强多了

网友K:
其实要是USB总插拔啥的,用它确实挺好

网友L:
这不就是电源保护芯片么,针对USB的

网友M:
一般场合用不起吧,这芯片得有一辆块钱的价格了吧

网友N:
不错不错,有机会电路上换成这个试试,看看比自恢复保险丝好在哪里

网友O:
可调限流门限的USB端口电源开关芯片

网友P:
封装还可以啊,才用的是SOT23-6的小封装,确实是作为保护USB使用的器件

网友Q:
沁恒的官网是有这方面资料的啊,你可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