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针对USB HUB的硬件隔离方案,沁恒是否有参考?

楼主(2023-07-27):
针对USB HUB的硬件隔离方案,沁恒是否有参考?主要是为了保护电脑的USB端口不被损坏

网友A:
您好,关于USB HUB的信号隔离方案,如果您只是需要隔离低全速的信号,那么可以看沁恒的CH315H方案,相关资料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products/CH315.html?from=search&wd=eyJpdiI6ImllWHdrMU05NTc3blBuUVVkeWNyZnc9PSIsInZhbHVlIjoiTmV6aU12eWZ6WEdFelVSZ2t4VUxhQT09IiwibWFjIjoiMmQwYTQzMTc0YzZjNjlkZjY4ZTE5M2FkMGYyMDMxYTA3ZjM4YzM4ZjU4MzFiZmViNDkyYTZlYjdkZGU0ZTdiNCJ9
如果是需要USB2.0高速信号的隔离,可以看看ADI的ADUM4166芯片方案。

网友B:
选用数字隔离器或者专用USB隔离芯片

网友C(2023-11-02):
我觉得加个TVS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D:
其实做个光耦隔离,一般就行,这个效果还好

网友E:
ADI方面是有这种隔离,但是价格好像不便宜

网友F:
保护USB的话,加光隔离,价格也还行

网友G:
你的USB是什么速度的啊?

网友H:
我觉得加几个光耦,双向光耦估计就可以

网友I:
沁恒当然有参考了,之前我用过的CH315,就挺好

网友J:
这个得看你usb的性能是啥,如果要是2.0,可以考虑CH315的

网友K:
是不是用6N137也是可以的

网友L:
反正光耦可以,TVS不是很OK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