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linkE与WCHlink有啥区别?

楼主(2023-07-28):
官网有针对仿真器对比的图例吗?想看看

网友A:
您好,具体介绍以及相关对比可参考下链接:
https://www.wch.cn/products/WCH- ... GZhODQ5ZDA3MmJhYyJ9

网友B:
这是两种不同的仿真器吗?我好像都不太了解啊

网友C:
为什么有时候Keil_Keil无法识别WCHLink呢

网友D:
WCH-Link,基于WCH官方提供的原理图以及固件设计

网友E:
我只知道WCHlink,linkE是哪家生产的仿真器啊

网友F:
WCH-Link模块可用于沁恒RISC-V架构MCU在线调试和下载, 也可用于带有SWD/JTAG接口的ARM内核MCU在线调试和下载

网友G:
WCH-Link支持上位机一键切换工作模式

网友H(2023-11-02):
记住linkE比link性能更好一些就行了

网友I:
其实就是支持的芯片类型,型号吧

网友J:
这是不是都是支持RISC-V类型的啊?

网友K:
不知道这俩模块都啥价格

网友L:
linkE可以支持CH32V003,而link不支持。

网友M:
支持芯片的型号,不一样,好像linkE支持更多一些

网友N:
这好像就是为了支持沁恒的青稞系列芯片而出的仿真器吧

网友O:
LinkE好像是全功能的,还支持jtag呢

网友P:
以后选择调试器就选择功能全面的就好了,选择WCHLINKE

网友Q:
inkE主要用于连接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进行通信,而WCHlink主要用于芯片的调试和烧录等操作。

网友R:
我觉得没差啥,电路好像涉及也不是很大,主要是支持的芯片,WCHlink支持的芯片不如LINKE支持的多

网友S:
区别很多的,但是建议直接买link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