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使用WCHlink调试不够流畅

楼主(2023-07-28):
为什么使用WCHlink调试Risc-v芯片,调试不是很流畅啊?是调试器的性能就这样么 ?

网友A:
您好,若是觉的WCH-Link的下载或调试速度相对较慢,可以考虑使用WCH-LinkE,相较于WCH-Link速度会提升一些,功能也会更多一些。下面链接为WCH-Link使用说明手册的下载链接,可以下载看一下,有关于WCH-Link和LinkE的介绍。使用过程中若是遇到问题,可将相关信息发至我的邮箱(lzs@wch.cn)具体沟通一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LinkUserManual_PDF.html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C(2023-11-02):
可能是优化的原因吧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毕竟是risc-v内核的,很正常

网友E:
调试不顺畅有视频效果啥的么,看看

网友F:
调试器的USB方面有限制,不然会很快的

网友G:
这个跟调试器有很大关系,你换成好一些的link就好了

网友H:
比较好奇,这risc-v芯片不能用jlink来调试么

网友I:
其实调试不顺畅正常的,但是不能非常不顺,或者总断的现象

网友J:
感觉不是调试工具的问题,ide那边感觉比较吃主机的性能

网友K:
性能确实有待提升,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L:
是不是跟你电脑性能有点关系?你换个主频高一些的电脑试试?

网友M:
大致是电脑的问题,或者是USB方面,最好是USB2.0以及以上的接口,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