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15的全速光耦隔离可以保护USB端不会被损坏吗?

楼主(2023-07-28):
CH315的全速光耦隔离可以保护USB端不会被损坏吗?

网友A:
信号线可能会受到静电放电、射频传输、开关脉冲和电源扰动引起的电压浪涌的影响。光隔离器的主要功能是阻止此类 影响,一定程度也可以使系统某一部分的产生的瞬时高压,浪涌等不会干扰或破坏其他部分。

网友B:
只是增加了保护措施,并不代表一定不会出问题,可以添加额外抗干扰措施,比如共模滤波器,ESD等。

网友C:
如楼上所述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可以额外添加保护措施。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全速光耦隔离啊

网友E:
是全速的速度快 还是高速的速度快呢

网友F: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   除非是出现非常大的静电

网友G:
请问楼主响应速度能够达到多快呢?

网友H:
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对usb端口进行保护

网友I:
能有多大的保护作用跟光耦隔离的参数有关系的吧

网友J(2023-11-02):
一般情况是不会坏掉的

网友K:
短路估计会损坏吧,其他想不到了

网友L:
你要是配置CH315都配置的参数很对,就会很大程度保护USB的

网友M:
正常不会坏啊,会隔离大部分的影响的

网友N:
光隔离了,不会损坏了

网友O:
损坏的话也是有可能的,突然大电流啊,也许会

网友P:
其实你保护不能单独靠CH315啊,还有一些其他保护也要加上的

网友Q:
这种USB大部分都是不会坏滴

网友R:
主要是看你应用,你的应用是正常的话,应该不会损坏

网友S:
别短路了就行,短路可就不好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