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官方有驱动很多个WS2812的demo参考吗?

楼主(2023-07-29):
用沁恒的哪款MCU都行,想驱动5米长的WS2812,是不是可以用SPI+DMA的方式啊?

网友A:
可以,毫无问题

网友B:
很多WS2812的例程,网上找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C:
有PWM驱动的,有SPI驱动方式的。

网友D:
多个WS2812就是串行通信,串入串出,网上很多例程。

网友E:
ws2812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驱动的呢

网友E:
ws2812的体量是通过长度来体现的吗

网友F:
您好,CH32X035带有PIOC接口,可以驱动多个WS2812,在EVT有操作WS2812例程,可以参考一下,EVT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X035EVT_ZIP.html

网友G:
这个灯带控制芯片是一个通讯口上可以带多个吗

网友H:
应该没有很多个 但是一个总线上是不是可以挂好几个啊

网友I:
如果这个灯带是通过spi进行控制的话 那么一个串口就只能接一个芯片了

网友J:
有一个就可以了  无论多少片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K:
其实它就是通过spi来控制的 我们只要能找到spi的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L(2023-11-02):
我看他家有很多驱动WS2812的驱动demo啊

网友M:
网上有例程的,你抄一个就好了

网友N:
大多数都是SPI+DMA的

网友O:
我看他家有个新的芯片,好像是CH32X035支持硬件直接控制

网友P:
现在驱动WS2812已经很成熟了,只要你找到资料,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Q:
可以用SPI+DMA的方式,我记得都有例程这么弄呢

网友R:
其实这么做效果能好点,刷新速度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