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以后沁恒的低端的MCU是否也会带USB功能啊?

楼主(2023-07-29):
USB功能属实很香了,如果沁恒的003这类型的MCU以后会支持USB就好了

网友A:
您好,可以看一下我司的CH32X033和CH32X035系列,同样具有小封装,相较于003系列资源更多,带有USB和P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看一下我司的CH32X033和CH32X035系列,同样具有小封装,相较于003系列资源更多,带有USB和PD ...

这两个系列 TSSOP20 封装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系列 TSSOP20 封装大概什么价位??

您好,关于价格具体可咨询我司销售,销售联系电话如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封装就是低端吗?

这要看型号的吧

网友E(2023-11-03):
确实,如果价格和封装都很小,那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F:
其实封装不重要,重要的是价格,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G:
我看CH32X035好像不错,楼主确实可以搞搞

网友H:
嗯嗯,很香的,而且沁恒确实USB方面的接口专家

网友I:
我觉得003的定位挺好的,没必要再改了吧

网友J:
支持USB的话,沁恒有很多啊,价格还都不贵

网友K:
003的芯片价格很低,真心**可以加个USB功能

网友L:
我也**以后沁恒的低端的MCU是否也会带USB功能

网友M:
当然很香了啊,但是芯片不支持USB也是没办法,可能加USB的话芯片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N:
确实,支持USB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