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82的触摸怎么样?

楼主(2023-07-29):
CH582的触摸是直接将引脚连接到触摸盘上就可以吗?

网友:
走线时应尽量缩短触摸按键至处理器的长度,以降低元件与走线产生耦合的风险。建议走线长度小于100mm。不需要接其他的元器件。
可以留一个邮箱,有一份触摸的库包含软件和硬件资料提供参考。

网友A:
是的,应用简单,不需要额外器件。

网友B:
触摸IO无需其它器件,设计上参考官方的手册即可。

网友C:
应该说运行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走线上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D:
楼主是想问调试方面的 还是应用方面的呢

网友E:
这个芯片应该就是比较擅长于触摸的

网友F:
触摸屏和单片机是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啊

网友G:
调试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运行的也非常稳定

网友H:
如果走线长度过长 会有什么问题产生呢?

网友I(2023-11-03):
触摸直接就可以使用的,不需要其他外设了

网友J:
对的,但是布局走线之类的要注意一些

网友K:
这个看官方的电路板不就行了么,电路板好像都带有触摸功能

网友L:
我个人觉得,触摸还是用外部的触摸芯片比较好,简单好用

网友M:
对啊,不需要其他的了,直接可以引导触摸盘上的

网友N:
触摸盘是不是需要其他的参数啊?

网友O:
对,正常来说是直接接入就可以

网友P: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好像得调节具体的参数吧

网友Q:
当然,直接将引脚连接到触摸盘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