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03-成功点灯

楼主(2023-07-28):
今天先来点个灯,吧环境搭建起来工程建立好,后面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首先看看电路图,三个LED灯分别连接的是PB0、PF4、PG4,所以的话需要设置三个端口的时钟和IO。

我们这里测试的时候只用PB0作测试,
在调试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时钟初始化的时候一直在等待外部时钟初始化成功,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所以我选择直接先跳过使用外部时钟的初始化过程,先验证IO是否正常。
然后再来处理HSE的问题。
目前没有查询到具体问题,然后就直接使用Hall库重新建立工程,开始调试,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h5xx_hal.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BYPASS_DIGITAL;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1_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25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_VCIRANGE_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_VCORANGE_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
}

void 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_structure.Pin   =GPIO_PIN_0;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ur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LED_GPIO_Init();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网友A:
用的是LL库还是HAL库,截图和代码不一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LL库还是HAL库,截图和代码不一致啊。

用LL库的时候发现时钟启动不了,外部时钟设置的时候始终有问题,后来就换成HAL库了,如果使用LL库的话不设置时钟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是时钟延时差距比较大,哈哈哈哈,最终还是使用了HAL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LL库的时候发现时钟启动不了,外部时钟设置的时候始终有问题,后来就换成HAL库了,如果使用LL库的话不 ...

hah ,看来还是久经考验的HAL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