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2V升压到2000V

楼主:
12V升压到2000V
没有带负载,升不到2000V,最多到200多V。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调整?目前频率是200K,如果频率再提高,初级电感都没有感量了。(这个问题帮一个网友问的)

网友A(点评):
不知变压器是不是直接升到2KV?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通过变压器变比啊 只不过这个是开环 我感觉够呛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的变压器设计和绕制是否正确?

网友B(点评):
买一只电蚊拍拆了用

网友C(2023-07-27):
什么应用这么高电压

网友D:
图纸是芯片的应用电路还是啥?用的什么变压器?直接用的2000V降低压12V变压器反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是芯片的应用电路还是啥?用的什么变压器?直接用的2000V降低压12V变压器反接应用? ...

我只是邦别人问 不是我自己项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应用这么高电压

没问他 应该是类似与电蚊拍之类的

网友E:
估计变压器匝数比没有整对!

网友F:
1,你变压器匝比是多少?应该为266倍才能到达2000V输出,占空比50%,
2,你要确定初级电感量计算感抗=2π*200K*电感量,来确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变压器匝比是多少?应该为266倍才能到达2000V输出,占空比50%,
2,你要确定初级电感量计算感抗=2π*20 ...

计算输入电流的目的是?

网友G:
计算输入电流的目的是?

就是确定输出后2000V能够提供多达负载电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变压器匝比是多少?应该为266倍才能到达2000V输出,占空比50%,
2,你要确定初级电感量计算感抗=2π*20 ...

我感觉你很专业  能否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确定输出后2000V能够提供多达负载电流哦

负载电流10mA左右

网友B(点评):
电蚊拍惨遭淘汰

网友B(点评):
用H桥电机驱动芯片+升压变压器+倍压整流可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计算输入电流的目的是?

考虑整机功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很专业  能否交流一下

我还要写程序,留言吧

网友H:
变压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得比例;
整机功耗,计算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得电压和电流得关系;

网友I:
变压器初级没有漏感吸收电路,MOS还好吗?C3没有用处,只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变压器匝比是多少?应该为266倍才能到达2000V输出,占空比50%,
2,你要确定初级电感量计算感抗=2π*20 ...

266倍是?2000/12算出来是166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初级没有漏感吸收电路,MOS还好吗?C3没有用处,只有坏处

要怎么改进?

网友J:
小小电蚊拍功率能要20w?

网友I:
1N4007反向串联稳压二极管然后并联在变压器初级,C3去掉,稳压二极管击穿电压等于变压器反峰电压最高值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1N4007反向串联稳压二极管然后并联在变压器初级,C3去掉,稳压二极管击穿电压等于变压器反峰电压最高值1. ...

1N4007反向串联稳压二极管? 上个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1N4007反向串联稳压二极管? 上个图?

不会上图,1N4007正极接MOS漏极,1N4007负极极接稳压二极管负极,稳压二极管正极接变压器正极输入

网友K:
输出端使用二极管倍压整流电路就好了,单靠变压器直接输出这么高的电压,是直接用的高压包(行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