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串口发送中断

楼主(2023-07-27):
为什么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后,清空了发送中断标志位,为什么还能一直运行

网友A:
清发送完成中断,不等于你关闭了发送中断。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B:
需要检查程序的代码逻辑,找到可能导致程序无法退出的原因

网友C:
官网没有提供相关的例程代码吗?

网友D:
是不是单片机存在FIFO

网友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XE);

网友F:
这个HC32L130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怎么实现串口发送的。

网友G:
轮询方式吧

网友H:
发送中断标志位被清空?

网友I:
可以使用dma+串口发送的

网友J:
如果发送完成,关闭发送中断呢?

网友K:
这个中断是需要判断的?

网友L:
当发送缓冲区为空时,中断标志位会被清空。

网友M:
使用发送标志持续进入吗?

网友N:
如果程序在发送数据时使用了循环等待或者死循环,也可能会导致程序一直运行而没有退出。

网友O:
为什么要使用串口发送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