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大家是否遇到过HC32F4A0示例DMA uart1发送结尾多一个0x00

楼主:
求助,调试HC32F4A0,使用官方示例修改管脚后在HC32F4A0PGTB,DMA uart测试发送,前面数据可以正常发送,结尾每次多加一个0x00。大家是否有遇到类似现象?

网友A(2023-07-28):
我跑的例程,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跑的例程,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您那边可以打开十六进制看下嘛,正好是个结束符00。

楼主(点评):
传输起来好像倒是没大影响。。。但普通发送方式USART_WriteData按个数发送没事,比如发送5个就是5个,只有这个DMA开起来才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那边可以打开十六进制看下嘛,正好是个结束符00。

满足你的要求,用16进制发,16进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你的要求,用16进制发,16进制显示。

好的,谢谢您了,看来还是我这边自己的问题,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TX端加了个上拉后,暂时测试正常。

网友B:
感觉不像硬件的问题,看看是不是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TX端加了个上拉后,暂时测试正常。

UART的常规电路一般都是Tx端有上拉电阻,Rx端不加上拉电阻(这端的上拉电阻由对方的Tx端提供)。

网友C:
可能是因为DMA传输时没有正确设置传输长度

网友D:
DMA传输的数据长度可能被设置为比实际数据长度多一个字节

网友E:
可能是由于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某种错误导致的。

网友F:
可以尝试在传输数据之前,手动添加一个0x00字节,以避免DMA自动填充特性导致的额外字节。

网友G:
可能是因为在发送数据时没有正确设置DMA控制器的参数,导致DMA在发送数据时自动在数据结尾添加了0x00。

网友H:
DMA传输长度的设置与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一致。

网友I:
检查DMA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方向等。

网友J:
如果 DMA 没有正确处理字符串结束符,它可能会错误地将其作为有效数据一起发送。

网友K:
手动添加0x00作为结尾。

网友L:
传输的数据长度比实际数据长度多一个字节

网友E:
如果待发送的数据是字符串,确保 DMA 在传输数据时正确处理字符串结束符,而不将其作为有效数据一同发送。

网友M:
DMA 配置中的数据传输长度可能被设置为比实际发送数据多一个字节的长度。

网友N:
检查您的数据缓冲区是否正确地存储了要发送的数据。如果缓冲区中存在额外的0x00,可能是由于数据存储错误导致的。

网友O:
在发送数据之前,需要将待发送的数据存储在一个缓冲区中,并设置 DMA 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P:
如果你在发送字符串时,没有正确在结尾添加'\0',则DMA传输时可能会将字符串后面的内存数据也一同发送。

网友Q:
如果数据缓冲区中存在额外的0x00字节,DMA传输时会将其一同发送。

网友R:
检查一下你的数据缓冲区, 在发送之前没有多余的数据或未初始化的数据

网友S:
如果DMA传输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多余的数据被发送。

网友T:
在设置DMA控制器时,正确设置了数据长度和结束标志位等参数,以便正确地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