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1310F128系列 超低功耗低于1GHz射频 微控制器芯片

楼主(2023-07-27):
CC1310F128 是一款经济高效型超低功耗低于1GHz射频器件,凭借极低的有源射频和MCU电流消耗以及灵活的低功耗模式,CC1310F128可确保卓越的电池寿命,并能够在小型纽扣电池供电的情况下以及在能量采集应用中实现远距离工作。
改芯片有三个后缀,区别是封装跟内存等不同
CC1310F128RGZ VQFN (48) 7.00 mm × 7.00 mm
CC1310F128RHB VQFN (32) 5.00 mm × 5.00 mm
CC1310F128RSM VQFN (32) 4.00 mm × 4.00 mm
CC1310F128在一个支持多个物理层和射频标准的平台上将灵活的超低功耗射频收发器与强大的48MHz Arm®Cortex®-M3微控制器结合在一起。专用无线电控制器(Cortex®-M0)可处理存储在ROM或RAM中的低级射频协议命令,因而可确保超低功耗和灵活性。CC1310F128在实现低功耗的同时不以牺牲射频性能为代价;CC1310F128具有出色的灵敏度和稳健性(选择性和阻断性)性能。
CC1310F128是高度集成的真正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整合了完整的射频系统和片上直流/直流转换器。
传感器可由专用的超低功耗自主MCU以超低功耗方式进行处理(该MCU可配置为处理模拟和数字传感器),因此主MCU(Arm®Cortex®-M3)能够最大限度延长睡眠时间。
CC1310F128的电源和时钟管理系统以及无线电系统需要采用特定配置并由软件处理才能正确运行,这已在TI-RTOS中实现。
特征
微控制器
– 性能强大的ArmCortex-M3处理器
– EEMBC CoreMark
– EEMBC ULPBench
– 时钟速率最高可达48MHz
– 32KB、64KB和128KB系统内可编程闪存
– 8KB缓存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或用作通用RAM)
– 20KB超低泄漏SRAM
– 2引脚cJTAG和JTAG调试
– 支持无线(OTA)升级
超低功耗传感器控制器
– 可独立于系统其余部分自主运行
– 16位架构
– 2KB超低泄漏代码和数据SRAM有效的代码尺寸架构,在ROM中放置TI-RTOS、驱动程序、引导加载程序的部件与RoHS兼容的封装
– 7mm×7mm RGZ VQFN48封装(30个通用输入/输出(GPIO))
– 5mm×5mm RHB VQFN32封装(15个GPIO)
– 4mm×4mm RSM VQFN32封装(10个GPIO)
外设
– 所有数字外设引脚均可连接任意GPIO
– 四个通用定时器模块(8×16位或4×32位,均采用脉宽调制(PWM))
– 12位模数转换器(ADC)、200MSPS、8通道模拟多路复用器
– 持续时间比较器
– 超低功耗时钟比较器
– 可编程电流源
– UART
– 2个同步串行接口(SSI)(SPI、MICROWIRE和TI)
– I2C、I2S
– 实时时钟(RTC)
– AES-128安全模块
– 真随机数发生器(TRNG)
– 支持八个电容感测按钮
– 集成温度传感器
外部系统
– 片上内部直流/直流转换器
– 无缝集成SimpleLinkCC1190范围扩展器
低功耗
– 宽电源电压范围:1.8至3.8V
– RX:5.4mA
– TX(+10dBm时):13.4mA
– Coremark运行时的48MHz有源模式微控制器(MCU):2.5mA(51A/MHz)
– 有源模式MCU:48.5CoreMark/mA
– 有源模式传感器控制器(24MHz):
– 0.4mA+8.2A/MHz
– 传感器控制器,每秒唤醒一次来执行一次12位ADC采样:0.95A
– 待机电流:0.7A(实时时钟(RTC)运行,RAM和CPU保持)
– 关断电流:185nA(发生外部事件时唤醒)
射频(RF)部分
– 出色的接收器灵敏度:远距离模式下
– 124dBm;50kbps时为–110dBm
– 出色的可选择性(±100kHz):56dB
– 出色的阻断性能(±10MHz):90dB
– 可编程输出功率:时最高可达+9dBm
– 单端或差分RF接口
– 适用于符合全球射频规范的系统
– ETSI EN 300 220和EN 303 204(欧洲)
– FCC CFR47第15部分(美国)
– ARIB STD-T108(日本)
– 无线M-Bus (EN13757-4)和IEEE802.15.4g PHY
应用
-315、433、470、500、779、868、915、920MHz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及短程设备(SRD)系统
-信道间隔为50kHz至5MHz的低功耗无线系统
-家庭和楼宇自动化
-无线警报和安全系统
-工业用监控和控制
-智能电网和自动抄表
-无线医疗保健应用
-无线传感器网络
-有源射频识别(RFID)
-IEEE 802.15.4g、支持IP的智能对象(6LoWPAN)、无线仪表总线、KNX系统、Wi-SUN及专有系统
-能量收集应用
-电子货架标签(ESL)
-远距离传感器应用
-热量分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