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90 系列的 ADC 应用

楼主:
SWM190 系列的 ADC 应用
6.1、 注意: SWM190 系列 带两路 ADCSWM19SCBT6 型号仅支持一路 ADC
SWM190 12bit ADC 阻抗在近似无穷大
6.2SWM19SCBT6 ADC 触发模式应用 2021-7-6 (源自刘智创跟进记录 2021-7-4
现象: SWM19S ADC 触发模式切换的问题,森威这边需要 ADC 可以分别做 “外部信号触发+DMA 传输” 和 “软件触
发+轮询” 两种方式来回切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切换成软件触发只能用 ADC 连续模式采样,才能避
免采样值有偏差的问题,但是连续采样无法等待到 EOC 标志置 1。 该问题复现后,尝试用取消 DMA 搬运使
能和 DMA FIFO 使能,软件触发的连续采样依旧无法等待到 EOC 标志置位 1。
解决:绕过 SW 软件触发 连续触发 EOC 无法置位的问题,使用单次模式软件触发 ADC 采样,并且采样前先把 ADC 的
FIFO 读空,避免出通道串数据的现象。而且客户测试过程中发现会有可能会导致 ADC 无法外部脉冲触发采样,
后续客户用 NVIC_SystemReset()无法解决,由于 NVIC 复位仅仅复位内核,需要把对应模块复位才能工作正
常。

6.3、adc采集应用,多次初始化产生的问题现象:佳维恒信,使用19SCB,ADC采集存在超时现象,未收到转换完成标志。
分析解决: 排查过程中,发现佳维恒信的代码,在 ADC 采集的逻辑上,存在风险,因为每次采集某个通道,主逻
辑会调用 ADC 的硬件初始化函数,并配置通道,然后进行软件触发采集,并等待采集完成然后返回值
给到主逻辑,而同时存在一个定时器中断的一个逻辑中,也做了 ADC 采集,且通道号与主逻辑的不
同;也就是存在两个不同线程,对 ADC 模块进行配置通道后采集数据;最后把中断逻辑的采集功能屏
蔽后,问题解决;

网友A(2023-08-01):
感谢华芯微特FAE分享闭坑宝典

网友B:
SWM190 的两路ADC支持同步采样模式嘛?

网友C:
如果ad的基准电压是供电电压 然后采用ad采集供电电压 是不是根本就不准了啊

网友D:
为什么有时候两个通道的adc采集会相互影响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WM190 的两路ADC支持同步采样模式嘛?

请问什么叫做同步采样模式啊?

网友F:
这里的一路adc并不是说 一个通道是吗 一路可以有好几个adc采集通道是吗

网友G:
通常都是什么原因导致adc无法完成采集呢

网友H:
adc的阻抗值是越大越好吗?还是需要一个特定的值呢

网友I:
同步采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