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传感器推荐

楼主(2023-07-27):
传感器推荐

手机拿起,自动解锁屏幕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假如一个手环,没有屏幕,拿起自动唤醒,用什么传感器做比较好?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手机应该就是利用自带的MEMS传感器来检测的,手环可以用一个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或者三轴的陀螺仪传感器即可。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好多的。我用得最多是MPU-6050,因为做四轴飞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好多的。我用得最多是MPU-6050,因为做四轴飞行器。

工作原理是?

网友C:
Gsensor ?   三个轴向(X轴、Y轴、Z轴)上的加速度变化量?

网友B:
3轴加速度,3轴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