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5N10驱动

楼主(2023-07-27):
128KHz驱动,就有30V左右,但2.4MHz驱动就出现图中波形,只有6V,什么原因呢?      如果是mos管出了问题,是那个参数出了问题呢?

网友A:
4.7V小了.换成12V .还有VGS用5V的也有点低,你的表里推荐的是10v.    .问下你的驱动信号是怎么来的?

网友B:
电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V小了.换成12V .还有VGS用5V的也有点低,你的表里推荐的是10v.    .问下你的驱动信号是怎么来的? ...

mcu(+-25mA)的IO驱动,G极波形已接近方波,客户样机也是的这样驱动的,80V,且不发热

RLC并联谐振,通过R调正Q。
Q值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越高,作用与压电两端的电动势越低。高到=直通。电容与电感的匹配,反压会在那个地方旁路? ...

拆掉C10就有信号了,接220pf都会导致短路,还谈什么电容电感匹配...    拆掉后17V供电,幅度很小40V左右,达不到80V,客户样机是有80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掉C10就有信号了,接220pf都会导致短路,还谈什么电容电感匹配...    拆掉后17V供电,幅度很小40V左右, ...

把客户样机器件拆过来一个个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掉C10就有信号了,接220pf都会导致短路,还谈什么电容电感匹配...    拆掉后17V供电,幅度很小40V左右, ...

雾化片静态电容是多少?
感觉电感量偏大,4.7uH或许好些。得用大功率的才行
C10 应该不需要这么大. 一般留空。
R4 也是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雾化片静态电容是多少?
感觉电感量偏大,4.7uH或许好些。得用大功率的才行
C10 应该不需要这么大. 一般 ...

1300pF ,电路已经更新,发现栅极电阻100R反而更好,0R mos发烫

MOS管发热,表示边沿不够陡,开关损耗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1300pF ,电路已经更新,发现栅极电阻100R反而更好,0R mos发烫

MOSFET 不发热,输出功率也不够吧?
你这电路MOSFET工作电流不稳定,仅靠源极电阻反馈来稳定?

楼主:
看波形是有点乱,不过已经能输出60V左右,mos还是有点烫的,不像人家专用驱动IC,只是温热

网友E:
Lc发生谐振中心才对,在2.4M才对。

网友E:
跟L的并联等效电容为0.44NF才配对谐振在2.4M。根据Q值决定最大基波幅度大小。通过D来稳定基波幅度。

楼主(2024-08-16):
最后还是换专用驱动IC搞定,谢谢大家

@lf626384 :中微带驱动的mcu方案,具体那颗忘了,问下他们的FAE
可否说一下,是哪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