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了一个漏电隐患

楼主:
这个切带机的原理是用变压器把 220V 变成低压大电流通过热切刀。它用的是 2 脚插头。我总怕它漏电,想改成 3 脚插头,又觉得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打开看,认为隐患在电源线的进口处。电源线没固定,可以沿箭头拉动。如果拉多了,圆圈处脱落,掉外壳上,就漏电了。

对策:
1、用扎带固定电线,使之拉不动。
2、焊圆圈那打点热熔胶,防止空气潮湿。

网友A(点评):
金属外壳配该种保险有外层绝缘磨破漏电的风险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保险丝平时又不移动,怎么会磨破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俺只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做的提醒,既然没用就当没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还是想知道原因,毕竟 220V 不可大意。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因为这种保险管上固定螺丝处外层绝缘层最薄,如果有震动摩擦极易漏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客气了,不知你这个仪器带超温保护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没有。连温度传感器都没,广东一个小作坊生产的,手动选择变压器抽头,纯开路控制。

网友B(2023-07-27):
生产工艺不好

网友C:
一看内部就像是小作坊出品一样,热缩管也没有,机壳也没有安全接地的。

网友D:
金属外壳的设备必须要用三线的插头。地线接到金属壳,漏电会跳空开保护。

网友E(点评):
正解。最好是带保险丝的三线插座

网友F:
太儿戏了,应该用热缩管,或者用带套管的电线,热熔胶受热会变软甚至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外壳的设备必须要用三线的插头。地线接到金属壳,漏电会跳空开保护。 ...

我也想过改成三线,但怎么确保插座的接地有效?我是租的民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儿戏了,应该用热缩管,或者用带套管的电线,热熔胶受热会变软甚至掉落。 ...

是有这可能。但这电线细,发热量应该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有这可能。但这电线细,发热量应该不大。

保证发热量不大倒是可以的,热熔胶最好不超过60度,再高就可能会滴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