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DS1302电子时钟闹钟控制系统

楼主(2023-07-27):
一、系统方案
本设计采用STC89C52作为主控制器,DS1302计时,液晶1602显示,按键设置时分秒,闹钟,实际时间走时达到闹钟时间,蜂鸣器报警提醒。

二、硬件设计
原理图如下:
三、单片机软件设计
1首先是系统初始化: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2;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1= 0X3C;
        TL1 = 0XB0;           //50ms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PT1=1;
}
2、中断服务程序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value;
        TH1= 0X3C;
        TL1 = 0XB0;           //50ms
        value ++;
        if((value % 2) == 0)        //100ms
                flag_100ms = 1;
        if(value >= 6)                        //200ms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
3、按键检测程序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if(s1==0)
        {
                delay_1ms(5);
                if(s1==0)
                {
                        while(!s1);
                        key_can = 4;
                }
        }
        if(s2==0)
        {
                delay_1ms(5);
                if(s2==0)
                {
                                while(!s2);
                                key_can = 3;

                }
        }
        if(s3==0)
        {
                delay_1ms(5);
                if(s3==0)
                {
                                while(!s3);
                                key_can = 2;
                }
        }
        if(s4==0)
        {
                delay_1ms(5);
                if(s4==0)
                {
                                while(!s4);
                                key_can = 1;

                }
        }
                if(s5==0)
        {
                delay_1ms(5);
                if(s5==0)
                {
                                while(!s5);
                                key_can = 5;
                                flag=!flag;
                }
        }

}
4、核心算法程序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

                }
                menu_dis();           //闹钟报警函数
                delay_1ms(1);
        }
}
四、proteus仿真设计
Proteus软件是一款应用比较广泛的工具,它可以在没有硬件平台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软件仿真出硬件平台的运行情况,这样就可以通过软件仿真来验证我们设计的方案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重新选择器件,连接器件,直到达到我们设定的目的,避免我们搭建实物的时候,如果当初选择的方案有问题,我们器件都已经焊接好了,再去卸载下去,再去焊接新的方案的器件,测试,这样会浪费人力和物力,也给开发者带来一定困惑,Proteus仿真软件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设计之初,就使用该软件进行模拟仿真,测试,选择满足我们设计的最优方案。最后根据测试没问题的仿真图纸,焊接实物,调试,最终完成本设计的作品。

围观一下,感觉楼主已经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