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学习笔记 - 按键操作

楼主(2023-07-27):
STM32学习笔记 - 按键操作1、创建板级支持包

延续上节的程序,在User目录下创建KEY文件夹,包含bsp_key.c及头文件bsp_key.h,之后在Keil中将bsp_key.c加入

2、程序

bsp_key.h

#ifndef __BSP_KEY_H__
#define __BSP_KEY_H__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define KEY1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1_PORT   GPIOA
#define KEY1_CLK    RCC_AHB1Periph_GPIOA

#define KEY2_PIN    GPIO_Pin_13
#define KEY2_PORT   GPIOC
#define KEY2_CLK    RCC_AHB1Periph_GPIOC

#define KEY_ON  1
#define KEY_OFF 0

void Key_Config(void);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endif  /* __BSP_KEY_H__ */

楼主:
bsp_key.c
#include ".\KEY\bsp_key.h"

void Key_Config(void)
{
    //创建GPIO_InitTypeDef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TypeDef KEY_InitStructure;

    //使能按键所在端口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KEY1_CLK|KEY2_CLK,ENABLE);

    //设置端口模式为输入
    KEY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端口上下拉模式为浮空模式
    KEY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配置为输入模式,OType、PuPd、Speed寄存器无需配置

    //选择按键引脚key1
    KEY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1_PIN;
    //初始化引脚
    GPIO_Init(KEY1_PORT,&KEY_InitStructure);

    //选择按键引脚key2
    KEY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2_PIN;
    //初始化引脚
    GPIO_Init(KEY2_PORT,&KEY_InitStructure);

}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KEY_ON)
    {
        //消抖,等待按键释放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KEY_ON);        //调用库函数读取按键输入
        return KEY_ON;
    }
    else
        return KEY_OFF;
}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KEY\bsp_key.h"

int main(void)
{
        Led_Config();
        Key_Config();
    while(1)
    {
        if(Key_Scan(KEY1_PORT,KEY1_PIN) == KEY_ON)
            LED_R_TOGGLE;
        if(Key_Scan(KEY2_PORT,KEY2_PIN) == KEY_ON)
            LED_G_TOGGLE;
    }
}

楼主:
下载测试!
注:
1、这节因为跟上节是上节写完后测试的(上班摸鱼没带板子,只能下班回家后再测),所以也有标准库中LED端口时钟使能宏复制错的问题;
2、bsp_key板级支持包写完后,在main函数中没有调用Led和Key的配置函数,结果也是调试结果与预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