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设置NVIC中断优先级分组

楼主(2023-07-28):
中断管理方法:
首先,对STM32中断进行分组,组0~4。同时,对每个中断设置一个抢占优先级和一个响应优先级值。
分组配置是在寄存器SCB->AIRCR中配置:

高优先级的抢占优先级是可以打断正在进行的低抢占优先级中断的。
抢占优先级相同的中断,高响应优先级不可以打断低响应优先级的中断。
抢占优先级相同的中断,当两个中断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哪个响应优先级高,哪个先执行。
如果两个中断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是一样的话,则看哪个中断先发生就先执行。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Justice_Gao」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dsnpgxj/article/details/54573855

楼主:
中断设置相关寄存器

__IO uint8_t IP[240]; //中断优先级控制的寄存器组
__IO uint32_t ISER[8]; //中断使能寄存器组
__IO uint32_t ICER[8]; //中断失能寄存器组
__IO uint32_t ISPR[8]; //中断挂起寄存器组
__IO uint32_t ICPR[8]; //中断解挂寄存器组
__IO uint32_t IABR[8]; //中断激活标志位寄存器组

楼主:
中断优先级设置步骤:

系统运行后先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在主函数调用函数:
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楼主:
整个系统执行过程中,只设置一次中断分组。

针对每个中断,设置对应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楼主:
如果需要挂起/解挂,查看中断当前激活状态,分别调用相关函数即可
默认情况下,如何不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则中断优先级分组默认为0,即0位抢占优先级,4位响应优先级,则无任何抢占优先级,所以无论中断的优先级设多少,都没有抢占中断的功能,所以,如果想要一个中断打断另一个中断,必须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1,2,3,4.
如设置优先级分组为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