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MDK5.35仿真异常记录

楼主(2023-07-28):
这段时间用MDK5.35写个STM32F103的程序,期间软件仿真和JLINK仿真都异常。原来写的程序好像也不正常,当时都是下载看结果就没关心仿真这块。
这次决定找找什么原因,首先软件仿真这块网上搜到,设置debug里的dll文件,基本上就可以了。

MDK5.35在用JLINK仿真时能跳到main位置,后续仿真异常,查找后发现是程序中开了看门狗,导致仿真始终不对。

另外MDK5.35不管是软仿还是硬仿,在有断点的情况下,退出仿真模式时,必出异常提示,导致MDK运行错误,必须强制关闭程序。

这个因断点退出异常的问题,在用MDK3.25时好像没有,应该跟版本有关

做个记录,省得后面忘记。

网友A:
老问题了,有人说要全部做成英文目录或者名称,就不会在退出仿真的时候异常死机,咱一般还是在退出仿真前,清除所有断点,然后再退出仿真,一般不会出现异常。

楼主:
目录和工程都改成英文也不行,必须清断点。

网友B:
5.35, win11, 退出仿真时不需要清除断点,一直就没有清除过,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