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中串口DMA软件仿真异常

楼主(2023-07-28):
MDK软件仿真串口功能,程序用DMA方式进行数据收发,串口无数据。
程序改用printf和中断方式接收,串口仿真正常。

有人知道啥问题吗?串口两种方式在硬件上可以正常收发数据,就是软件仿真不行

网友A:
会不会是DMA配置有问题?
你可以参考下例程。不难实现的。

网友B:
仿真 有些时候可能会有影响吧,但是也不会影响你的DMA啊?你这估计是哪里配置没OK吧

网友A:
还有就是注意 不要总是将寄存器观察窗口打开,有时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单片机调试过程中的第三只眼

网友C:
如果DMA传输时访问了非法的内存地址,可能会导致异常

网友D:
在DMA传输过程中,建议添加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E:
需要检查DMA数据缓冲区大小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DMA通道与串口的DMA请求线连接正确,并且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G:
在DMA传输完成后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可能会出现异常。

网友H:
串口DMA软件仿真异常可能有多种原因。

网友I:
正确处理串口DMA传输完成的中断。

网友J: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应检查传输是否成功,并根据需要进行错误处理或数据处理。

网友K:
通过检查寄存器的值和DMA传输的状态,可以了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进一步进行故障排除。

网友F:
在DMA传输完成时使用中断来处理数据,可能会出现异常。

网友L:
串口和DMA控制器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M:
检查DMA通道配置、中断配置、DMA数据缓冲区大小设置、DMA传输模式设置等

网友N:
检查驱动程序和库是否正确安装和配置。确保使用的库和驱动程序与硬件和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O:
DMA中断的优先级应低于其他必要的中断,例如系统滴答定时器或其他关键任务的中断。

网友P:
缓冲区的大小应足够容纳接收或发送的数据,并且地址应正确对齐。

网友:
查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