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F4A0的SDIO问题

楼主(2023-07-28):
  调试HC32F4A0 SDIO接口的时候发现: 没有读写操作的时候HC32F4A0的CLK脚会一直有时钟信号输出,导致与板子上的从机FPGA通信部成功。用HC32F4A0_DDL_Rev2.1.0的SDIO例程和开发板读写TF卡也一样,没有读写操作的时候CLK脚一直有信号输出。CLK信号不应该是有读写操作的才发出时钟信号吗?

网友A:
操作完毕的时候,不是使用者自己关闭么?
为什么非得把这些基操归结为别人的问题呢。
就比如说库里的例程,他只是实现了功能,具体的操作不是使用者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修改吗?
更何况又不是不能关闭时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完毕的时候,不是使用者自己关闭么?
为什么非得把这些基操归结为别人的问题呢。
就比如说库里的例程, ...

    我没有把这操作归结到谁的问题上,也不是例程一跑就来提问题。也是自己调试过,看过芯片参考手册的。原因国产化的要求才换到华大的硬件上来,对这个芯片不熟悉。
    把自己碰到的问题发到论坛上来,求助与有经验者,看看大家是不是有碰到过,或者解决过。说不定大家的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掉自己一天都解决的问题,这样也可以帮到之后碰到类似问题的人,帮助推广国产芯片。这不就是技术论坛的意义吗。毕竟这前项目用的芯片的SDK配置好SDIO后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楼主: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按照驱动库初始化SDIO外设,一配置CLKCON寄存器后,CLK就立马一直输出,这样虽然可以读写SD卡,但我们板子上的FPGA从机解码不了(FPGA解码是按CLK信号来触发解码的)。按正常来说,SDIO的CLK应该是在发送读写命令的时候按照数据位多少才输出相应的CLK数量才对。

网友A:
自己改,不想要输出时钟了,就自己去关掉。

楼主:
    想到的方案是初始化的时候把ICE输出关掉,要操作的时候,把命令写到命令寄存器后,手动打开ICE,发送完成后,再手动关闭ICE。hc32_ll_sdioc.c驱动库里的所有命令函数都得改一下。这样的硬件设计和驱动库设计也是出乎意料。  这样也会有个问题,有可能在手动关闭CLK前,已经输出了一些多余CLK信号,这样会把FPGA解码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