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433发射芯片的编码问题

楼主(2023-07-28):
看了好几家的433发射芯片规格书,都是只有原理图和一些参数,发送格式之类的一点都没有,本人第一次接触433,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默认统一发送格式吗?

你好,大神在线吗?我有125khz读卡器相关的需求,能找你了解一下吗?

网友A:
发射芯片只管发射部分,发射数据的定义需要自已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芯片只管发射部分,发射数据的定义需要自已完成。

是不是我只需要用MCU控制发射芯片的引脚高低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只需要用MCU控制发射芯片的引脚高低就行了?

对的,把数据转成高低电平控制就行了。注意时长就行了,接收端就可以接收到同样的高低电平再还原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把数据转成高低电平控制就行了。注意时长就行了,接收端就可以接收到同样的高低电平再还原成数据。 ...

为什么有一些芯片还要加上滚动码的?但是规格书上没有写明滚动码?还有一些芯片是发送25bit,其中只有4bit键位。这就搞得我很乱,不知道该看哪个?

网友A:
滚动码的是防止COPY,安全性更高一些。定码的更通用,更便宜一些,你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码的是防止COPY,安全性更高一些。定码的更通用,更便宜一些,你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

如果规格书写着有时序或者有定码,我不管它,直接自定义协议发送高低电平可以吗?

网友B:
多看看厂家规格书。用厂家的APP,设置键码烧录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规格书写着有时序或者有定码,我不管它,直接自定义协议发送高低电平可以吗? ...

可以啊,其实定码的一开始不也是自定义的吗?只是后面大家都尊照着这样用就成了一个标准格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其实定码的一开始不也是自定义的吗?只是后面大家都尊照着这样用就成了一个标准格式了。 ...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自己控制DATA脚自定义协议,不管规格书,所有厂家的443芯片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厂家规格书。用厂家的APP,设置键码烧录即可

有的规格书只有原理图和极限参数

网友C:
数据编码格式自行定义,建议使用归零码,我基本都使用曼彻斯特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编码格式自行定义,建议使用归零码,我基本都使用曼彻斯特编码。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自己控制DATA脚自定义协议,不管规格书,所有厂家的443芯片都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自己控制DATA脚自定义协议,所有厂家的443芯片都通用? ...

基本上是这样,还要注意工作模式,OOK,FSK,之类的。发射芯片的差别也有一些,如发射功率和工作电压范围也不全相同。硬件上用MCU控制发射的DATA脚,另一端接收端也是MCU接接收模块的DATA脚。发送端的控制波形与接收到的波形相同就是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还要注意工作模式,OOK,FSK,之类的。发射芯片的差别也有一些,如发射功率和工作电压范围也 ...

如果我想一发一收对应,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一发一收对应,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发的数据里要带上自已的序列号,也就是地址和按键号,接收到的数据里一比对就是能确认身份了。一般做的产品里面叫学习,就是学习发射端的序列号和按键号。
如果是要做产品,用自定义协议的话,意味着与市面上的产品不能通用互换,要考虑清楚。
还有就是这个无线接收模块有一点不一样,一般模块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是一个确定的电平,低电平或高电平。但是这个接收模块无信号的时候是输出杂乱的高低电平。所以有同步头,同步信号的说。
如果想研究一下的话,可以买一个发一个收的模块来测测看,有个清淅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数据里要带上自已的序列号,也就是地址和按键号,接收到的数据里一比对就是能确认身份了。一般做的产 ...

如果发数据加上地址,那接收端的MCU岂不是每一个都要单独烧录不一样的程序?才能做到一一对应吧?

我怎么知道市面上的产品是什么协议?还是说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发数据加上地址,那接收端的MCU岂不是每一个都要单独烧录不一样的程序?才能做到一一对应吧?

我怎 ...

是发送端要烧录地址,用MCU的自动加1烧录就可以了。 接收端在学习的时候拿到地址后要保存下来即可。
可以看下PT2262,这颗市面上用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发送端要烧录地址,用MCU的自动加1烧录就可以了。 接收端在学习的时候拿到地址后要保存下来即可。
可以 ...

就是说如果要做一一对应,就得带eeprom是吗?
PT2262不是红外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果要做一一对应,就得带eeprom是吗?
PT2262不是红外芯片吗?
...

一般一个接收器可以学习多个发射器。不会做成一一对应。因为如果一个遗失了,可以迅速替换,如果一一对应,那不是另一个也没用了?
EEPROM也是可以的,带内部数据FLASH的MCU也可以省一个EEPROM.
PT2262也可以用过射频编码的,还有EV1527,都是比较典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个接收器可以学习多个发射器。不会做成一一对应。因为如果一个遗失了,可以迅速替换,如果一一对应 ...

市面上不同的产品用的433应该都是不能匹配的吧?例如汽车钥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市面上不同的产品用的433应该都是不能匹配的吧?例如汽车钥匙

那是滚动码的

楼主:
这种滚动码也是MCU定义的吗?跟地址码又有什么区别?原谅我的无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滚动码也是MCU定义的吗?跟地址码又有什么区别?原谅我的无知

滚动码主打一个私密安全性,传输协议可能是私有的,数据也是加密的。发射端把地址吗和按键码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打包加密后,射频发送。接收端收到数据还要解密才能得到真正的数据,里面就有还原地址码和按键号等其他信息。就是要防止别人**盗号。滚动码有专用IC,也可以用MCU来做。必竟加密算法和解密算法都是自已做的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定码发送主打的就是通用兼容性,互通互替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编码格式自行定义,建议使用归零码,我基本都使用曼彻斯特编码。

请问下,NRZ,曼切斯特编码有源码调用吗?
我不是通信专业的,没有学习过编码解码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NRZ,曼切斯特编码有源码调用吗?
我不是通信专业的,没有学习过编码解码的内容。 ...

可以网搜曼彻斯特编码的协议,根据规律来写,也容易,我当年(大约是2004年)第一次用时也是这样的,其实质就是将数据0和1加上时钟混在一起,每个数据位都有一个跳变,数据1为H->L,数据0为L->H,就此而已,归零码,平均直流电压为0,能让接收芯片的各种电路工作于最佳状态,灵敏度好,抗干扰强,数据传输可靠。

网友E:
很常见的编码规则分享下
前面几个0F是同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码主打一个私密安全性,传输协议可能是私有的,数据也是加密的。发射端把地址吗和按键码还有其他的一 ...

433应该用什么天线?弹簧天线?拉杆天线?板载天线?还有发送和接收的天线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3应该用什么天线?弹簧天线?拉杆天线?板载天线?还有发送和接收的天线一样吗? ...

都可以,按结构要求来。尽量用大长的天线,效果更好。如果发射接收对天线的阻抗匹配要求是一样的,就可以用相同的天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网搜曼彻斯特编码的协议,根据规律来写,也容易,我当年(大约是2004年)第一次用时也是这样的,其实 ...

好的,谢谢。我去查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按结构要求来。尽量用大长的天线,效果更好。如果发射接收对天线的阻抗匹配要求是一样的,就可以 ...

这是无信号的时候接收端收到的信号,干扰还是挺大的。

这是11ms翻转一次电平,接收端收到的高电平是11ms左右,但是低电平依然很大干扰,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无信号的时候接收端收到的信号,干扰还是挺大的。

这是11ms翻转一次电平,接收端收到的高电平是11m ...

不正常,低电平的时候怎么分成了5个规律的脉冲,有点奇怪。

网友F:
编码可以自定义,与红外遥控器没啥区别,只需要按照编码格式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低电平的时候怎么分成了5个规律的脉冲,有点奇怪。

供应商说这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信号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A:
我的接收器,中间有4个多MS的低电平,也没有说中间有干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应商说这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信号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不理解了

中间还有100多MS的低电平,也全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接收器,中间有4个多MS的低电平,也没有说中间有干扰的。

那我这个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你用的哪家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你用的哪家芯片?

我找了个433的模块测试,

红黑夹子5V电源,黄夹子逻辑分析仪。

这是显示波形信号,前部是没有发射时的杂波,中段是有发射时连续的几帧信号,1秒多的低电平结束,然后又是杂波了。

这个是前部的杂波,红线位置是发射信号开始。

这个是1秒多低电平后,开始杂波的位置。

发射用的SY115,接收是买的模块。感觉你这可能是接收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个433的模块测试,

接收端的输出脚要接上拉或者下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端的输出脚要接上拉或者下拉吗?

没用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个433的模块测试,

你这个接收模块,晶振是多大的?能看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接收模块,晶振是多大的?能看到吗

433的

楼主:
不是,我是说这个接收模块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网友G(2023-09-08):
给个联系方式给你发433的发送格式资料给你,你用的发射SYN115是我们的芯片。

网友H:
发射芯片只负责发送,发什么你来决定

网友I(2023-10-11):
1、对于发射芯片、或者发射电路,使能了,就一直发射RF信号,普通无线遥控,都是OOK调制的
2、对于接收电路,对基带信号,也就是编码波形,有要求的,任何通信系统,都有带宽要求的
3、对于接收系统,MCU的解码,要考虑功耗,能方便检测同步码,能方便检测是否误码
4、对于需要加密遥控的,防止别人随意遥控,随意解密你的密匙,需要滚动码

网友J(2023-11-16):
低价射频芯片 稳定性好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