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WE学习不停歇,寻找最感兴趣的先进技术

楼主(2023-07-28):
#有奖活动#

为了感谢童鞋们一直以来对WE的支持

21ic特意联合WE为大家带来了学习领打赏的惊喜福利~

阅览资料、产品涨知识的同时,还能领取论坛打赏,还不赶快行动~

活动时间:7月28日-8月31日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进入"
WE社区技术频道"
第二步:选择你觉得最实用的产品应用或技术文章,将理由和亮点回复至本贴中
第三步:进入"活动主页"提问,写下你的问题及描述并截图,将截图回复至本帖中(PS:第三步为选填,参与本步骤,获奖几率更高)
重点提示:需在提交问题之前截图哦。因提交问题后,需管理员后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才会在页面中显示,故而提交问题后无法直接截屏

活动礼品:
活动结束后,挑选10位用户发放10元论坛打赏

已经成功参加活动,资料非常不错。
好好学习

网友A:
学习咯《高效的USB 3.1滤波和保护方案》,,指出了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优化方案解决了设计中面临的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B:
学习了《五步骤设计出符合电磁兼容性的 DC/DC 开关电源》
这篇文章先是简述了DC/DC开关电源中噪声的来源,然后分别从DC/DC开关电源的输入滤波器、输出滤波器、器件选型、布局布线等方面分析,讲述了如何降低噪声,增加设计方案的电磁兼容性。

网友C:
《高效的USB 3.1滤波和保护方案》,

网友D:
学习了《五步骤设计出符合电磁兼容性的 DC/DC 开关电源》,文中讲到开关电源的干扰源、元器件、滤波器以及布局等方面注意事项,对我们工程师有很好的帮助。EMC在现实应用中无处不在,尤其在开关电源极为重要,文中讲的措施和方法为我们设计更好的电源提供指导。

网友E:
第一:我对USB的理解和选用
使用静噪滤波器:静噪滤波器可以有效地消除共模噪声,这是辐射噪声的主要原因。在 USB 3.1 设备中,可以在连接部分使用这种滤波器来降低噪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高速差分信号在信号线中流动,使用滤波器时必须注意不要损害信号质量。
使用共模噪声滤波器:共模噪声滤波器是一种静噪滤波器,可以有效地消除共模噪声,而对差分信号几乎没有影响。在 USB 3.1 设备中,可以将这种滤波器插入差分信号线来降低噪声。
强化地平面:在 USB 线中,由于信号在差分传输中是双绞线,因此它原本是一种难以辐射噪声的结构。但是,地平面可能会成为噪声的辐射源。因此,为了提高 USB 3.1 设备的滤波和保护效果,可以采取措施强化地平面。
使用 ESD/EOS 保护元件:ESD/EOS 保护元件可以有效地保护系统免受静电和浪涌的损害。在 USB 3.1 设备中,可以使用这种保护元件来保护系统内部电路不受损害。需要注意的是,ESD/EOS 保护元件的选择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参考参数是钳制电压。

网友F:
我们公司也是做电池,看到规格书了解不少,而且明显技术花了不少功夫,尤其恒定功率放电的超级电容器单元电压(顶部)和电流(底部)特性。 虚线表示理论上的放电曲线。红线显示实际测量数据,做了非常多大量工作才能写的如此详细

网友G:
阅读学习了:专有的高性能无线电力传输(含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 可从低功率灵活扩展至超高功率(十瓦至数十千瓦)

网友H:
超级电容器——应用设计指南
尤其恒定功率放电的超级电容器单元电压(顶部)和电流(底部)特性。 虚线表示理论上的放电曲线。红线显示实际测量数据,写的非常详尽

网友I:
本人对超级电容非常关注,毕竟现在该技术有替代电池的势头,感兴趣的文章截图如下:本人的提问仍然是有关超级电容充电方面的。

网友J:
学习了高效的USB 3.1滤波和保护方案,文章全面的描述了USB 3.1 接口的滤波和保护详细说明,从而更加准确的了解在实际应用和layout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点。

网友K:
学习USB接口的保护设计,文档从设计原理图及PCB都给出了设计指导,并对各类参数的测试数据曲线给出了测量的场景,从实际的器件模拟中学习到了USB的防护设计

网友:
实践中,显然无法完全防止干扰发射,因此抗干扰具有严格的要求。有很多细节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
如果USB控制器的输入 输出不够对称, USB信号将出现共模干扰。
不满足HF/EMC要求的布线,寄生电容和缺少波阻抗匹配会产生共模干扰。
电路设计( USB滤波器)不恰当,滤波器影响信号质量和 或插入损耗太低。
接口设计(插座、壳体)不恰当,接地较差会降低线缆的屏蔽性能,滤波器接地参考欠佳。
USB线缆非对称,屏蔽不良,且接地不佳。线缆降低信号质量、对外辐射且对外部干扰没有足够的屏蔽衰减。

网友:
良好的布局布线为以后过认证打好基础,可以节省很多开发时间

网友L:
《底部焊端元件空洞问题改善》
前不见公司产品就遇到这个问题,底部气泡过,这篇文档对这个问题很好的分析及改善办法。

网友M:
从文章中获得的体会,在设计符合电磁兼容性(EMC)的DC-DC开关电源时,需要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 EMI(电磁干扰)抑制:开关电源在开关操作时会产生高频噪声,这可能会干扰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为了控制和减小EMI,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合理布局和优化电路,减小回路长度和面积,以降低EMI;
    • 使用滤波电容器和电感器来抑制高频噪声;
    • 应用屏蔽和接地技术,限制EMI传播;
    • 选择低EMI开关元件和合适的开关频率;
    • 符合EMI标准的滤波器和EMI测试,确保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
  • 瞬态响应和稳定性:DC-DC开关电源需要快速响应负载变化,并保持稳定的输出电压。以下是一些关键考虑因素:

    • 选择适当的控制策略,如电压模式控制或电流模式控制,以实现良好的瞬态响应;
    • 设计合适的反馈回路来实现准确的输出电压控制;
    • 考虑补偿电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 进行系统级仿真和稳定性分析,以确保合适的补偿和满足稳定性要求。
  • 温度管理和散热设计:开关电源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热量,需要考虑散热和温度管理,以确保良好的性能和可靠性。

    • 选择合适的散热器,确保元件和电路的温度在安全范围内;
    • 使用热传导垫片或散热胶,改善元件和散热器之间的热接触;
    • 优化PCB布局,合理安排散热区域和散热通道。
  • 输入滤波和保护设计:DC-DC开关电源的输入侧需要滤波电路来抑制输入干扰和保护电源本身。

    • 使用输入滤波电感和电容,以降低输入端的噪声;
    • 考虑过流、过压、过温等保护电路,以确保开关电源和系统的安全。
  • 合规性和规范:开发符合EMC要求的DC-DC开关电源需要确保符合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例如欧洲的EMC指令(EMC Directive)、射频干扰(RFI)等

网友:
亮点是这观点跟我以前认为的加过孔增加寄生电感的想法有点冲突

网友N:
五步骤设计出符合电磁兼容性的 DC/DC 开关电源》
这篇文章先是简述了DC/DC开关电源中噪声的来源,然后分别从DC/DC开关电源的输入滤波器、输出滤波器、器件选型、布局布线等方面分析

网友O:
我觉得  底部焊端元件空洞问题改善  文章不错,这个是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属于顽疾,不好办,需要不停的实践才能总结出来。

网友P:
三轴加速度

网友Q:
详细讲解和介绍了USB3.1的保护电路,USB3.1数据传输速度的提高意味着一些重要参数需要考虑,因为这与数据传输线路密切相关。在保持数据传输速度和完整性
的同时衰减噪音,这对电磁 兼容至关重要。文章简要说明了用于保护的设备,并抑制EMI的器件,EMI很可能导致设备无法通过EMC测试。并将这些在TYPE C适配器中进行演示,以展现器件的效果,很实用。

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