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提高三极管开关速度?

楼主(2023-07-28):
三极管概述晶体三极管是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工作原理是通过在三极管的两端施加合适电压来控制三极管另一端的电流,主要作用是用于开关、放大等。
三极管的分类和工作特性晶体三极管可以分为NPN和PNP管,NPN晶体管的电路符可以表示为图一,b管脚对应基极,c管脚对应集电极,e管脚对应发射极。
图一 NPN

图二 PNP

三极管可以管子在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
1.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
NPN:当给定VGS的电压小于所用管子VGSth时,PNP:当给定VGS的电压大于所用管子VGSth时,管子截止。
2.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在该状态下,IC受到IB的控制。
3.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IC不随IB增大而引起变化,UCE之间的压差约0.2V左右。
图三 特性曲线

三极管典型开关电路设计
图四 典型开关电路设计

该电路输出与输入相反电平,输入高电平,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当输入低电平时,输出为高电平。R2的作用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保证基极电压处于低电平,保证三极管处于稳定状态,避免造成风险,R1和RL起限流作用,避免管子烧坏。
如何提高三极管开关速度?
开关时间决定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三极管有开启和关断过程,对应开启时间。
晶体管开关波形如图五。开启时间由延迟时间以及上升时间组成,关断时间又分为存储时间和下降时间 。
(1)延迟时间
延迟时间指的是对C和E极之间的电容充电的时间,增大晶体管的基极电流,从而加快基极电容充电速度。但是基极电流过大的话,会导致晶体管出现深度饱和情况,反而让存储时间增长,导致关断时间变大,所以基极电流需要适当选取。
(2)上升时间
三极管达到临界饱和所需要的时间被称为上升导通时间。增大基极输入电流,使得集电极电流达到饱和。同样,基极电流也不能太大,否则将会使得存储时间延长,导致关断时间变大。
(3)存储时间
三极管从饱和状态(集电极正偏)到临界饱和状态(集电极0偏)所需要的时间称作为存储时间,缩短存储时间通过增大基区抽取电流,加快过量存储电荷的泄放速度。
(4)下降时间
临界饱和到基极电压为0时候的时间称作为下降时间。
图五 晶体管开关过程波形

总之,为了减小三极管的开关时间、提高开关速度,在三极管的使用上可以作如下考虑:
a):增大基极电流,减短延迟时间,但过大的基极电流会导致存储时间增加;
b):增大基极电流,可减短存储时间和下降时间;
c):加速电容。
在基极限流电阻并联小容量的电容(一般pF级别),当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时能够使限流电阻瞬间被旁路并提供基极电流,所以在晶体管由导通状态变化到截止状态时能够迅速从基极抽取电子(因为电子被旁路),消除开关时间的滞后,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提高开关速度,因此称为加速电容。如下图:

d)肖特基钳位
利用肖特基箝位也可以加快晶体管开关速度。
如下,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箝位在b极到c极之间,二极管开关速度快,正向压降比PN结小。

网友A(2023-09-26):
换成速度快的

网友B:
降低电容。

网友C:
减小回路电阻可以减小电流和电压降,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D:
选择合适的三极管也是提高开关速度的关键

网友E:
通过减小输入和输出电容来减少三极管的开关时间

网友F:
高速三极管具有更快的开关速度和更低的饱和深度,因此在需要快速切换或低功耗应用中使用更加高效。

网友G:
通过减小基极电阻或增加集电极电流来降低三极管的饱和深度,从而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H:
通过在电路中增加肖特基箝位二极管,可以将三极管的基极电压箝位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三极管发生饱和导通,从而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I:
选择具有较短开关时间的高速三极管

网友J:
增加负载电容可以改善负载电压的稳定性和开关速度,但需要在不增加过大的电流和电压降的前提下,适当增加负载电容。

网友H:
使用高速晶体管可以提高开关速度,但需要在保证电路稳定性的前提下,适当选择高速晶体管。

网友K:
使用肖特基箝位

网友G:
增大基极电流可以缩短延迟时间,但过大的基极电流会导致存储时间增加

网友L:
驱动电阻越小,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速度越快

网友C:
降低温度、使用并联三极管和高速开关驱动器 是常见的提高开关速度的方法。

网友M:
请注意,减小基极电阻也会增加功耗,因此需要在功耗和速度之间进行权衡。

网友N:
快速恢复二极管可以减小三极管的开关时间

网友O:
工作电压越低,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越快

网友P:
使用加速电容

网友Q:
高频三极管具有更快的开关速度。因此,如果需要高速开关,应选择高频三极管。

网友R:
减少寄生参数可以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S:
选择合适的三极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型号的三极管具有不同的开关特性。其次,提高工作电压、减小负载电容、优化驱动电路也可以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

网友T:
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可能会增加功耗和产生更多的噪声

网友U:
负载电阻越大,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越慢

网友L:
需要在不增加过大的电流和电压降的前提下,适当减小回路电阻。

网友V:
减少电路中的寄生电容和电阻,可以降低开关过程中的充放电时间

网友M:
合理设计控制逻辑,确保在开关过程中,三极管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导通和截止。

网友W:
可以通过调整电感元件的参数来减少开关时间

网友X:
在基极限流电阻旁边并联一个小电容可以加速三极管的开关动作

网友:
在基极电阻上并联一个加速电容

网友Y:
改变基极电阻的阻值也可以对开关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网友Z:
可以使用加速电容来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AA:
选择开关时间较短的高速晶体管

网友AB:
尽量减少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源,这可以通过良好的电路布局、地线和电源线的分离、使用滤波器等方法来实现

网友AC:
使用高速驱动器或驱动电路来提供快速而稳定的电平转换。

网友AD:
利用肖特基箝位也是提高晶体管开关速度的另外一种方法

网友AE:
快速恢复二极管可以减少晶体管的开关时间

网友AF:
选择适合的三极管也是进步开关速率的关头

网友AG:
增大基极电流可以收缩延迟时间,但过年夜的基极电流会致使存储时候增长

网友AH:
请细致,减小基极电阻也会增长功耗,是以必要在功耗以及速率之间举行掂量。

网友AI:
经由过程减小基极电阻或者增长集电极电流来低落三极管的饱和深度,从而加速开关速率

网友AJ:
高频三极管具备更快的开关速率,是以,若是必要高速开关,应选择高频三极管。

网友AK(2023-10-29):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AL: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AM: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AM: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AN: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AM: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AN: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AM: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AN: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AM: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AO:
驱动电阻越小,三极管的导通以及停止速率越快

网友AP:
进步三极管的开关速率大概会增长功耗以及发生更多的噪声

网友AQ:
换个高频三极管。

网友AR:
用快速型的

网友AS:
选择合适的,是需要高频还是结构问题,温度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AT:
mos的开关速度是不是比三极管快啊?

网友AR(2023-11-28):
换快速型的

网友AU:
低落温度、利用并联三极管以及高速开关驱动器,是常见的进步开关速率的法子。

网友AV:
加个肖特基

网友AW:
加速电容器可用于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AX: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是固定的

网友AY:
减小回路电阻可以减小电流以及电压降,进步开关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