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了解PCB扇孔

楼主(2023-07-28):
扇孔:PCB设计中的一个术语,这个是一个动作,通俗的理解就是拉线打孔1、过孔的主要作用是用于信号的换层连接,设计中使用过孔必须要在不同层连接信号,不能只连接一层,导致其产生STUB。散热过孔除外。
2、同一设计中选用的过孔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不多于3种。常规过孔大小为8/16、10/22、12/24,特殊情况下可选用8/14、10/20、10/18类型过孔,HDI设计一般选用4/10、4/8类型激光孔。一般优先选择过孔孔径大的类型,可提高生产的合格率,减少生产成本。2层板原则上选择12/24类型过孔设计。
3、过孔选择须考虑板厚、孔径比,对于板厚较厚的设计,须选用大的过孔类型。有特殊铜厚设计要求的,优先选用孔径大的过孔,如条件不允许,及时与板厂沟通其生产能力要求。
4、选择过孔类型及设计数量应考虑其载流能力。为保证设计余量,有空间会按计算的2倍数量处理,如图1-1所示,可以基于设计具体要求进行选择。

  图1-1 PCB设计过孔的选择
5、过孔扇出要考虑其间距,要求2个过孔之间保证能过一根信号线,防止过孔破坏地与电源的完整性。2个过孔之间的中心间距建议在1mm以上(39.37mil),如图1-2所示。

  图1-2 过孔打孔要求
6、IC扇出优先选择外侧,有多排尽量调整地与电源的信号过孔扇出到管脚附近。左右2边过孔应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以方便内层布线。如图1-3所示。

  图1-3过孔的扇出要求
7、如图1-4所示,电容扇出应保证其到供电管脚环路最小。过孔避免打到盘上,以免造成焊接不良,增加生产成本。一定要打盘中孔应将孔打在管脚边缘,不能打到中心位置。

  图1-4 电阻容的过孔扇出原则
8、板边须沿着板框内缩的位置,打一圈GND过孔,过孔与过孔的距离在50-200mil左右,如图1-5所示。

  图1-5 屏蔽GND孔
9、BGA器件扇出时,过孔应打在2个焊盘对角线中心,并向四周扇出,中间十字通道禁示打过孔,保证其电源通道的载流能力,如图1-6所示。

  图1-6 BGA的扇出十字通道
10、BGA器件扇出时可考虑将前面2排孔拉出去一段距离,拉出去的过孔要与BGA中间的过孔尽量保持对齐,以方便BGA器件信号的内层出线,如图1-7所示。

  图1-7 BGA走线技巧
11、一般可根据BGA器件间距,估算每层出线的数量,规划出所需设计板层。一般1mm间距以上的,一个通道可以布2根信号线,1mm间距以下一个通道过1根信号。0.4mm间距一般只能进行HDI设计。

  图1-8 不同BGA过孔之间出线数量
12、器件大于0805封装的,建议采用十字连接处理。大面积铺铜的通孔焊盘一般采用十字连接处理,特别是对于多层板的GND网络通孔管脚,防止焊接时散热过快导致焊接不良。

  图1-9 焊盘的铺铜链接方式
13、多层板设计时,避免大面积无铜情况产生,以防某一区域内在多层都无铜存在,板子上各处密度差异过大,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导致板子出现弯曲,特别是面积比较大的。
14、PCB设计完成后,须对板子上的铜皮进行修铜处理,将铜皮尖角消除,须检查PCB上的孤铜,严禁孤铜的存在。

  图1-10 孤铜的移除
15、差分信号换层时,其换层过孔附近必须添加GND过孔,保证其回流路径短。

  图1-11 打孔换层时添加GND孔
16、差分信号2个过孔中间,所有层保持净空,禁示其他信号通过,如图1-12所示。

  图1-12 差分过孔中间禁止布线
17、差分信号出线方式应保持耦合与对称,尽可能的减少不耦合长度,如图1-13所示。

  图1-13 差分线的对于与耦合
18、BGA器件扇出时为了方便滤波电容摆放,可将电源和地孔进行合孔处理,一般允许2个管脚合用1个过孔,不允许多个管脚共用1个过孔。设计时应尽量避免合孔处理,以保障电源和地的载流能力。

  图1-14 BGA 焊盘的合孔处理
19、建议在高速连接器的每个地焊盘至少打一个地通孔,并且通孔要尽量靠近焊盘,如图1-15所示。

  图1-15 连接

网友A(2023-09-26):
小封装芯片用的多。

网友A:
不然真接不出来那么多的引脚。

网友B:
看错了,是扇出孔。

网友C(2023-10-29):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D: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E: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C: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D: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F: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C: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F: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C: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F: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